[电源] 简单拆解捡来的冒牌航嘉HK400-13BP ATX电源并请教

楼主(2021-03-15):
捡到一个冒牌的山货电源,简单拆开看看,这还是修过的货。前级HS1散热片上是2个13007和1个C5027,TL494CN+LM339N。其他就不必说了,只说请教的问题:电板的背面有个跳接电的地方有什么用处?1个10欧电阻串联1个FR107二极管,从12v取电接到TL494CN第12脚vcc,待机电压8.8v,电源启动后变成了25v并保持不变。我把它拆了,试机也正常,这是原始就有的还是后来维修者添加上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待机5V和驱动VCC互相影响,飞线是解决驱动不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5V和驱动VCC互相影响,飞线是解决驱动不足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
的确做工太差了,明摆着坑货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