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车载mp3蓝牙接收器拆机

楼主(2021-03-15):
去年买了个车载蓝牙接收器,刚入手拆开看了下,前几天感觉接触不好,打开发现负极接触片焊接松动了,顺便发几个图给大家分享一下。看后半部分电路像是单纯的12转5V供电,待会测一下电压看看能不能改装

网友A:
这种是不是单声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不是单声道的?

现在都是左右独立声道的,我买了好几个fm发射音质不行,以后找款可以有接aux输出的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左右独立声道的,我买了好几个fm发射音质不行,以后找款可以有接aux输出的试试。 ...

能听个响,能接电话就o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左右独立声道的,我买了好几个fm发射音质不行,以后找款可以有接aux输出的试试。 ...

如果是立体声,收音机的FM立体声指示灯应该点亮。

我买过一个,灯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立体声,收音机的FM立体声指示灯应该点亮。

我买过一个,灯不亮的。 ...

十几元到几十元的前前后后买了五六个吧都支持立体声,很简单的测试方法玩把吃鸡听声辩位就知道了有没有左右了,这几个有轻微电流声吃灰中,车里有两个还可以支持快充,低音强一些记得好像是先科和纽曼的的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听个响,能接电话就ok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