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T1不能登录进入界面,解决方法!

楼主(2021-03-15):
斐讯T1一直在使用,最早以前是用手机号登录的,一直用到今天,提示软件升级没有空间,进入看看,已经占用了11.5G了,以前都是有好的,删除几个软件后,内存也才多了一点点,没有多想,进入高级设置里,将机顶盒初始化后,格式了内存,重启后,顺利连上了蓝牙遥控器(按主页键和音量-),然后就悲剧了,竟然要填手机号和密码才能进入系统,无论是原来的手机号和密码,还是新注册,都提示不能连接网络,百度一下后,都说要刷机啊,要双公头线啊,还要降级之类的,一时三刻的,咋办啊?
     经过一小时的百度和sogou,终于,T1起始回生了,方法如下,给不想刷机的提供一下思路:
   1.下载斐讯遥控器,连接上T1后,到高级设置里,将远程调试打开;
   2.下载悟空遥控器,搜索当贝桌面,安装后,重启;
   3.顺利进入当贝桌面了,安装当贝市场后,安装软件完成,满血复活,看一下内存,有11G空余了。

补充内容 (2021-4-22 08:17):
是手机上下载悟空遥控器的

补充内容 (2021-4-22 08:18):
都是在手机上下载遥控器的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保留一下我的t1都没有用过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收藏了 说不定哪天就要用到

网友:
扩它个256G就没这个烦恼了

网友:
回去试试,T1版本太高,上次降级失败。

网友:
我一个盒子手贱把launcher删掉了,现在能开机,但是黑屏了
回去看看能不能连悟空遥控器

网友:
很早之前刷了官改,可以跳过登陆过程的路过。

网友:
原装系统没用过,想当初一到手就把它刷别的电视系统了到现在也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2021-04-17):
我当年在999回本后就刷机了,没有这些烦恼

网友A:
远程调试打开,然后如何下载悟空遥控,没有写清楚,小白不懂,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调试打开,然后如何下载悟空遥控,没有写清楚,小白不懂,请教

悟空遥控是在手机上下载,下载好后,找到你的机顶盒,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网友B:
请问斐讯遥控器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悟空遥控是在手机上下载,下载好后,找到你的机顶盒,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

手机在哪里下载斐讯盒子?都不管用

网友:
开机后,啥也不动,看路由流量,原装系统各种后门漏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斐讯遥控器在哪里下载的?

百度搜啊

网友(2021-08-23):
我来看看啥情况

网友C:
我也跟您一样,恢复出厂设置后,开机就要账号密码,斐讯那边服务器没了,所以无论输入老账号或者新建,都显示网络连接失败。
承蒙您的提示,安装了两种遥控器,可以看到文件管理器了,但是无法安装当贝或其他第三方APP,无论是U盘上还是拷到盒子上,都无法安装,请教怎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跟您一样,恢复出厂设置后,开机就要账号密码,斐讯那边服务器没了,所以无论输入老账号或者新建,都显 ...

无法安装是怎样提示的?有没有可能是安装的版本太高了?还有其他桌面的,你也可以装的,有没有允许安装来源不明的文件?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顺利将躺了2年的盒子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