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自用的ACBEL康舒FSB009 FLEX 小1U电源

楼主(2021-03-15):
自用的换风扇,拆解记录下。这个电源双管正激DC-DC,铜牌plus,电压波动比较小,但是就是风扇高频噪音比较大,可能是轴承的问题。最后一张是mos管温控。

网友A:
就是受不了这种电源的噪音才放弃玩ITX小主机,高负载时那个噪音听得抓头。

网友:
输出还有一路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受不了这种电源的噪音才放弃玩ITX小主机,高负载时那个噪音听得抓头。 ...

的确,用在nas机箱里面风噪到还好,放在角落几乎听不到,但是那种高频的噪音晚上就有点明显了。换过了台达0.15A的风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受不了这种电源的噪音才放弃玩ITX小主机,高负载时那个噪音听得抓头。 ...

我也受不鸟噪音,玩笔记本去了,

网友B(2021-11-04):
引用 楼主:
的确,用在nas机箱里面风噪到还好,放在角落几乎听不到,但是那种高频的噪音晚上就有点明显了。换过了台 ...

风扇链接或者关键词可以提供一下吗?想入手这个电源换了蜗牛原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受不了这种电源的噪音才放弃玩ITX小主机,高负载时那个噪音听得抓头。 ...

你可以考虑DC-ATX

网友:
电源设计的太紧凑,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链接或者关键词可以提供一下吗?想入手这个电源换了蜗牛原配的

不建议换风扇,很容易烧,我换了结果控制模块烧了,电源无法启动了。

网友(2022-01-25):
这个牌子的怎么样

网友C(2023-03-08):
引用 楼主:
不建议换风扇,很容易烧,我换了结果控制模块烧了,电源无法启动了。

怎么烧的?我也打算换呢。过热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烧的?我也打算换呢。过热烧的?

不是过热,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过热,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怎么修好的?

网友D:
请问,风扇是什么规格的接口?

网友:
正准备上小机箱,犹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风扇是什么规格的接口?

2针接口,直流调压方式调速。空载状态电压4.2v。
我换了小功率风扇,电脑高载(也就80w)时吹出的风热乎乎,但电源风扇还是差不多噪音,似乎并没有提升电压

网友:
用料还可以,发热量应该比较大,就看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