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一只车载播放器

楼主(2021-03-15):
别人的车载播放器坏掉了,丢给我了,那就拆。
三无产品,车载播放器。

侧面,一只按键。

另一面,TF插槽。

插电无反应,那就拆吧。面板和白色支架是卡扣设计,电路板上有两只螺丝。

接电试机,这个DC-DC转换器无输出且芯片发热,芯片DP3120,无资料。

拆掉输出电容(右边的,怀疑输出电容漏电),但故障依然如故,那好办,找一个车充(左边的),去掉USB插座,大小差不多即可,芯片在电感下面。

反面。

负极两片弹簧片长度不同,在壳子上扩孔。

看看主板。

另一面。

替换DC-DC变换器(三根线,红5V正极、黑5V负极、黄FM发射天线通过一个小陶瓷贴片电容与12V正极相连),试机。

插到车上试一下,完美修复。

基本功能:采用调频发射(发射频率可调整,估计是单声道,但收音机立体声指示灯亮)、车载FM收音机接收的形式播放MP3音乐(可以是TF卡,也可以是左侧USB口插U盘),具有蓝牙功能(可以与手机蓝牙配对,播放手机里面的音乐或实现手机通话扩音功能),右侧USB口输出5V,可给手机充电或供其他车载5V电器使用,输出电流由更换的DC-DC变换器决定(一般这种车载变换器也就是1~2A)。
谢谢围观!

网友:
有存货就是好

网友:
带藍牙,有发射功能,不错的播放器。

网友:
这东西的音质比较差

网友:
还是比较一般了

网友:
重在折腾,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