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能源车暖风太耗电 有在电车上加柴暖的小伙伴么

楼主(2021-03-15):
想买个纯电的车,又担心哈尔滨冬天太冷,暖风太耗电。有在电车上加柴暖的小伙伴么?需要什么注意事项?

补充内容 (2021-12-13 14:03):
回复一下感兴趣的朋友,买了一台北汽新能源,用到现在,零下15度。申请了新能源电表,号称320公里续航,零上15度时只能跑220公里,现在能跑160公...

补充内容 (2021-12-13 14:03):
上下班完全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22-3-9 15:32):
柴暖解决了大问题,冬天顺利过来了,充足电能跑140-160公里。要是用车上的ptc取暖,估计100公里都跑不了。事实证明,哈尔滨的冬天,能用

补充内容 (2022-6-17 09:01):
夏天来了,好时候来了,充足能跑280公里,很满意。

网友A:
听说东北的电动汽车后面经常看到拖着一台汽油发电机

网友:
讲真,东北地区就不要有非分之想了,老实搞台油车是道理。

南方搞台电车在市内还是可以的,费用低(自己有充电)驾驶感受比油车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东北的电动汽车后面经常看到拖着一台汽油发电机

据说东北的新能源车里有个蜂窝煤炉,还有一个烟筒排烟

网友:
买混动吧!东北那么冷,冬季电池衰减你懂的。

网友:
黄河以北,混动吧。。。
真要电动,每天要出门前,插着电暖车。。。
东北冬天标称续航一般一半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东北的新能源车里有个蜂窝煤炉,还有一个烟筒排烟

不用说东北,山东这边老头乐里全是煤暖

网友:
什么时候东北有纯电车整车厂再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说东北,山东这边老头乐里全是煤暖

弄几个图来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弄几个图来看看

山东聊城,珠峰三轮车红色的 蜂窝煤炉子带烟囱,我坐过所以印象很深,车窗外边还贴着有暖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山东聊城,珠峰三轮车红色的 蜂窝煤炉子带烟囱,我坐过所以印象很深,车窗外边还贴着有暖气 ...

很有画面感哈哈

网友:
威马自带柴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东北的电动汽车后面经常看到拖着一台汽油发电机

兄弟,这就夸张了。我路上看到好几个特斯拉和蔚来了,也没见到你说的拖个发电机。是不是放到后备箱里了?

楼主:
多谢,看一看去
其实其他车加一个柴暖好像也不麻烦。续航低一半也木有关系,就是上下班十几公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山东聊城,珠峰三轮车红色的 蜂窝煤炉子带烟囱,我坐过所以印象很深,车窗外边还贴着有暖气 ...

那是跑运输(拉客)的。

网友:
好吧,我承认一开始我理解成在车里放柴火取暖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看一看去
其实其他车加一个柴暖好像也不麻烦。续航低一半也木有关系,就是上下班十几公里而已
...

锂电池低温下容量大幅度下降,温度太低了也不能充电,特斯拉好像自带电池加热的。
如果你上下班2头都能把车停在带暖气的车库里就没事,如果冬天在室外露天存放,只能说有钱人任性。
我有一个20AH的磷酸铁锂电池,在家里充满电到13.7V,-10度放车里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电压直接到11.5V,剩余电量可以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低温下容量大幅度下降,温度太低了也不能充电,特斯拉好像自带电池加热的。
如果你上下班2头都能把 ...

不光特斯拉带电池加热,比亚迪,奇瑞,江淮,吉利,长安等等都有,学名叫液冷恒温系统,

网友G:
东北又不限行,为什么不搞油车?
我听说CVT的油车有冷保护,在北方开着都够呛。
搞个油车,开距离长一点,怎么都会有暖风啊。

网友(2021-04-15):
引用 网友G:
东北又不限行,为什么不搞油车?
我听说CVT的油车有冷保护,在北方开着都够呛。
搞个油车,开距离长一点, ...

油车,0度4分钟预热出暖风,8分钟能到水温了,负30度最多再加5分钟,出车前打着让热起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