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玩docker最有意思了

楼主(2021-03-15):
最近把黑群升级了,之前的j1900淘汰了,性能太差,经常卡。现在用了j3455,性能提升很明显,跑了不少docker项目,还有各种签到。。。。

网友:
要说玩的话直接linux最好玩

网友A:
在群辉里玩docker不如在omv啥的里玩吧?毕竟黑的就是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群辉里玩docker不如在omv啥的里玩吧?毕竟黑的就是黑的~

omv经常还需要敲命令,太麻烦了

网友B:
感觉都不怎么好玩,特别是性能捉急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都不怎么好玩,特别是性能捉急的cpu。。。

j3455个人足够用了,跑个docker,cpu使用率不到10%,性能有点过剩了

网友:
我觉得,群晖该系统内置Chrome。方便访问远程局域网之内的路由器等等。
虽然docker能解决,但是麻烦

网友C:
docker都玩的些啥?有没人能列个清单?

网友:
docker签到,楼主能否说说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C:
docker都玩的些啥?有没人能列个清单?

docker下

adguardhome,dns解析加速和广告过滤

为知笔记docker版,全平台客户端,笔记数据存本地。

Bitwarden-rs 密码管理器,密码数据存本地。

Nextcloud 私人云盘,区别于smb,存点私密东西。。。

DDNS,用的cloudflare的,公网虽然封了443 80,但是其他端口还是可以正常外网映射的,60m的上行还比frp穿透速度快得多。

Wallabag,稍后阅读,有手机app,平时来不及看的网页加进去,后面抽空在看,也能当个收藏夹用。

虚拟机下

win server 2019,工作机,qq 微信或其他常用软件常年挂机,有需要时随时随地连上就能在熟悉的环境里处理事务。

ubuntu1804 ,Linux服务器,跑些专属项目,上面的docker项目也是跑在这里面。

LEDE软路由,主路由,下面带三个以ap模式工作的k2p路由器,超强信号全屋覆盖。

大多nas负载这么多需求可能很吃力,加上盘位成本过高,所以全撤了,搞了台9700加中塔机箱,13hdd,4ssd一把梭哈,all in one了。

我也不懂,收集学习中,以上来自chh的用户:散落烟灰
https://www.chiphell.com/forum.p ... 33&pid=46147541

网友:
签到是怎么玩,楼主分享下

网友:
这样的机器如果坏了岂不是全趴窝了

网友D:
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而且数据是存在docker内部的,坏的时候你就知道多么痛苦了,别问我,我现在已经不玩docker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而且数据是存在docker内部的,坏的时候你就知道多么痛苦了,别问我,我现在已经不 ...

数据怎么会存在docker里呢?你不会玩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数据怎么会存在docker里呢?你不会玩吧

以nextcloud为例,它的data目录可以映射到本地,那么它的数据库MySQL或者SQLite不是放在容器内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nextcloud为例,它的data目录可以映射到本地,那么它的数据库MySQL或者SQLite不是放在容器内部? ...

docker是可以把数据存放到外部空间的,自己设置就可以了
即使卸载了docker,数据还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docker是可以把数据存放到外部空间的,自己设置就可以了
即使卸载了docker,数据还在 ...

大部分就是把数据文件存外部空间了,你可以看看多少人是为了方面按默认存储的,然后数据都在docker内部了。其实docker除了搭建方便,在数据安全方面很多缺陷,如果要玩的好一点,可以看看K8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就是把数据文件存外部空间了,你可以看看多少人是为了方面按默认存储的,然后数据都在docker内部了 ...

个人感觉docker主要就是轻量化,很小巧,还不占用太多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docker主要就是轻量化,很小巧,还不占用太多资源

我个人感觉吧,重要的东西尽量不要用docker,玩玩可以,一旦出问题代价很大的。我现在已经退坑了。现在很大集成项目还是实打实的进行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