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中兴W815N的朋友吗?IP分配都那么慢的吗?

楼主(2021-03-15):
挂在软路由下做AP,用的桥模式,关了DHCP,但是分配IP每次都要30秒左右,是正常情况还是我设置问题?

网友A:
接在ROS下用了几年,没出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ROS下用了几年,没出过这种情况。

那看来是我设备或者设置问题,再看看

楼主:
没问题了,犯了个弱智错误,忘记关DHCP了,这东西的设置界面还不太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