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蓝牙模块21脚一碰就重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3-15):
这蓝牙模块21脚一碰就重启是什么问题?
其他脚都正常使用,唯独21脚一喷就重启,手碰一下就重启了,21是硬reset简
3.3V电源接入 24和25接了个芯片其他脚都引出空着,
上次买的这个蓝牙21脚没有问题,改了先前开发板尺寸然后自动布线
难道有影响,大神帮帮小白。应该不会后面的 厂家有修改啊,

网友:
没资料无法采取常规措施。
只能测试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然后采取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解决。

网友:
写了RST还去碰?

楼主:
不是还写了io吗,关键是上次买的也是怎么用的 21脚不会重启,难道编译固件的问题??是直接开源固件编译来的,难道原作者有更新了????

网友A:
如果高电平触发你就给它拉低,反过来一样,总之不能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高电平触发你就给它拉低,反过来一样,总知不能悬空。

这不科学啊 上次买的也是怎么用的 21脚不会重启,难道编译固件的问题??是直接开源固件编译来的,难道原作者有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