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标称304的洗衣机龙头,看里面颜色不一样,不知真假大家看看

楼主(2021-03-15):
拆个拼多多买的304洗衣机龙头,看外面像304但拧开里面颜色不一样不太像,不知真假不知道是不是里面是锌合金那种,外面镀了层什么东西?

还没有那种药水验证,大家看看

网友:
传说不锈钢的龙头会渗水。

网友A:
看着还行吧 如果买的便宜 就用吧 坏了为止 去年我家洗衣机龙头坏了 老婆差遣我出去买 老板那有两种 我都要他拿出来看看 结果其中一个让我不小心摔坏了出水嘴 那材料真叫惨 金银铜铁铝都不是 断面就跟渣渣一样 应该是不合格的铅锡合金 没办法15一个 25买了俩

网友:
接洗衣机的吗?直接用角阀+不锈钢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行吧 如果买的便宜 就用吧 坏了为止 去年我家洗衣机龙头坏了 老婆差遣我出去买 老板那有两种 我都要 ...

所谓的锌合金,一用力就碎的那种

网友:
不是特殊场合使用,什么龙头最耐用?答:塑料或者纯铜。

网友:
去年在淘宝也买了俩所谓不锈钢龙头10块一个,外观看着不错,里面很糟糕,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真不要这么计较,用坏就换好了。

网友:
304洗衣机龙头十多块钱罢了
里面阀芯反正无所谓的。。单冷阀芯不值钱。。要漏也是密封垫时间久老化。。。现在也不太会换阀芯,因为尺寸太多,都直接换龙头了

贵的304龙头卖不动,虽然克重高,加工的好些,但毕竟价格为王

网友B:
这个不是304,连201都不一定是

中国特色的废旧金属混合物

304的金相细腻、银白,201的金相拉丝、多隐裂(格力、美的安装空调支架禁止使用201材质)

网友C:
黄铜和不锈钢可以被强磁铁微弱吸引,锌合金完全不被吸引,如此可辨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304,连201都不一定是

中国特色的废旧金属混合物

多谢,确实不是304。
申请了不退货退款,上传了这个颜色不一致的图片,然后过了几个小时商家就二话没说给退了。
这个是7元买的,主要怕锌合金断在水管里不容易取出来,又买了个12元的说是全身都是304不锈钢,等到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铜和不锈钢可以被强磁铁微弱吸引,锌合金完全不被吸引,如此可辨别。

黄铜会被磁铁吸引,呵呵,这是废金属铜合金……黄铜是铜、锌、铅的合金,熔点较低,加了铁不是增加铸造难度吗

不锈钢能不能被磁铁吸引并不能鉴别说明什么,304可以是无磁的,也可能加工发热后变成马氏体,这样就有磁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304,连201都不一定是

中国特色的废旧金属混合物

问下,为啥禁止使用201材质?304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行吧 如果买的便宜 就用吧 坏了为止 去年我家洗衣机龙头坏了 老婆差遣我出去买 老板那有两种 我都要 ...

铅锡合金是焊锡,很贵的,不可能给你用。山寨货用的都是锌合金,碳性干电池里的那东西,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为啥禁止使用201材质?304的可以?

空调支架只有格力美的禁用201,因为201焊接的架子会莫名出现裂纹断裂

有人201下水器都会自爆(焊道应力)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1670544718573315107

网友:
洗衣机水管接头有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