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长城65瓦笔记本开关电源带载打嗝

楼主(2021-03-15):
各位大神,小弟笔记本电源突然坏了,打开后看到三个303贴片电阻坏了(这三个电阻应该是吸收回路,与二极管并联),阻值只有1.8k左右,换掉后有输出电压(19v左右跳变),带载就打嗝(3-10v左右跳变),具体情况如下。1、安规电容474容量只有四分之一,已经换新的了。
2、310v直流电有并很稳定,大电容和小电容50v22uf均检查过没有问题(已经换新),3A472J电容也换新,12n60换了一个新的。
3、驱动三极管两个拆下来量了一下,没问题。变压器主次绕组和辅助绕组均是通的。
4、光耦已经换新。
5、输出端3个25v470uf电容已拆下来检查(已换35v470uf),ESR和容量也没有问题。
6、输出端的共阴二极管已经换新
7、R7731六脚电源芯片的5脚供电有11-13v电压跳变,不知道何故?2脚电压0.5v跳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

J04{VR@)RB(SG6NCW{AG24D.png
请教各位大神能不能帮忙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补充内容 (2021-4-15 17:42):
拆来拆去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又能用了

补充内容 (2021-4-20 21:50):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供电绕组的二极管HER104的问题,换一个HER308就没问题了。但是拆下来HER104测量是好的,估计是软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大致可以在路测,比标示值小,问题不大,如大很多就一定有问题。电容真是换比较靠谱,我有二个数字万用 ...

线路图我简单画了一下

网友:
大哥实在帮不了你。等楼下回答吧

网友B:
检查一下源级电阻是不是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源级电阻是不是变大了

感谢大神出手啊,我刚才看了一下,这边三个电阻并联,分别是1r5、1r0、1r0,并联后0.375欧,我刚才用简易毫欧表(LM317+200MV档位)量取了一下,0.38欧左右,应该是没问题吧?

网友C:
如果空载不打嗝,带载打嗝的话,请检查RCD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空载不打嗝,带载打嗝的话,请检查RCD吸收电路。

感谢帮忙,我刚才检查了一下,rcd这边,是一个68k电阻和472电容并联,串了一个二极管,在线测量电阻阻值正常,电容正常,二极管正常。

网友C:
IC的供电回路看了吗?辅助供电绕组---电阻---辅助电源二极管
空载电压是稳定19V吗?三个303贴片电阻是用多大的换上?

网友D:
神舟笔记本同款电源,去年夏天因为高温出现故障。也是带载会出现断电,不太会修,现在找了个断线华硕的接线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的供电回路看了吗?辅助供电绕组---电阻---辅助电源二极管
空载电压是稳定19V吗?三个303贴片电阻是用多 ...

谢谢指点啊
1、ic启动电压不太正常,应该不是从300v直流出来后,接四个394(拆掉一个后分别量取,阻值正常)的问题。辅助供电电路的50v22uf电容和二极管没问题,难道是绕组有问题了?我等会拆下来变压器看看
2、空载电压不稳定,一直在19v左右跳变,幅度约为1v左右,接上负载就掉电,到3v左右,再回升到10v多,再跳变。
3、三个贴片电阻我使用的是10k欧的五色环电阻(棕黑黑红棕)代换的,这个地方铜箔有高温烧灼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的供电回路看了吗?辅助供电绕组---电阻---辅助电源二极管
空载电压是稳定19V吗?三个303贴片电阻是用多 ...

三个绕组都通的,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舟笔记本同款电源,去年夏天因为高温出现故障。也是带载会出现断电,不太会修,现在找了个断线华硕的接线 ...

大家要是帮我弄好了,你也可以试着修一下,电源用料什么的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要是帮我弄好了,你也可以试着修一下,电源用料什么的还不错的

嗯呢   尸体还留着,看了很多修开关电源的视频还是不太会,只能等看自己能不能开窍。不过现在我不太缺电源了,还捡了一个完好的dell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啊
1、ic启动电压不太正常,应该不是从300v直流出来后,接四个394(拆掉一个后分别量取,阻值正 ...

那么你原先的描述不准确
空载也是在打嗝。
反馈回路失效会导致驱动IC的供电过高而保护。如果有可变电源的话接上输出端正对正地对地,万用表测光耦,调节电源到超过19V可以看光耦有无动作来检查反馈回路。
没有可变电源就拆光耦、431、下来测量吧,和周围电阻

网友:
台达,光宝,三星的本本电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你原先的描述不准确
空载也是在打嗝。
反馈回路失效会导致驱动IC的供电过高而保护。如果有可变电源的 ...

。好的,因为这个电源低压侧没有431,是一个丝印G305的六脚芯片,我先把光耦拆一下换一个试试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你原先的描述不准确
空载也是在打嗝。
反馈回路失效会导致驱动IC的供电过高而保护。如果有可变电源的 ...

光耦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不行,低压侧的几个电阻也量了一下,没有发现有大的出入,基本上都跟丝印标注的差不多,是不是低压侧这个六脚芯片出问题了啊?

网友E:
是不是电容劣化了?几个大的电解电容,上电桥测一下参数,看看ES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容劣化了?几个大的电解电容,上电桥测一下参数,看看ESR

感谢回复,400V大电容和50V小电容、输出三个25V电容分别用晶体管测试仪测量esr,均属于正常范围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400V大电容和50V小电容、输出三个25V电容分别用晶体管测试仪测量esr,均属于正常范围内的。 ...

19V的电源用25V的电容我也是服了,好早点坏买新的吧

网友:
次级RC网络一般不会引起这个问题,这种现象通常是稳压反馈回路的问题。光耦,采样,基准,比较。六脚芯片周边多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