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精工人动电能手表换电池

楼主(2021-03-15):
春节时老爸说手表的电池只能维持2天左右,想想这表是零几年去美国出差买的,已经十多年了。买了电池但老家没有工具只能带回来换。

最后上个图纸以便大家换电池时参考

网友A:
电池不便宜吧。

网友B:
很养眼,不来张正面图片欣赏一下吗

网友C:
无论是电池还是机芯都是Japan的,怎么是在美国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是电池还是机芯都是Japan的,怎么是在美国购买的?

在美国买日本表便宜,很便宜,俺没什么银子。不过川建国同志折腾这几年来就涨了不少没以前那么大优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养眼,不来张正面图片欣赏一下吗

正面有没有关系不大,背面重要,5M62和63都这么换

网友D:
哦吼,拆掉4层配件才能更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便宜吧。

电池六七十,还行,自己换就算专门再买一套工具也比维修中心更换便宜很多。
包括自己和朋友的已经换过5次精工的电池,其中3次人动电能,2次太阳能,但我20年前的西铁城太阳能虽然已经不戴了但现在还在走,没发现明显的问题。
电池本身是很便宜的东西,即使是充电的也就是几块钱,精工和西铁城的电池都有点焊的电极,所以价格就高了,这点卡西欧就不错,没焊片,可以直接要个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吼,拆掉4层配件才能更换电池~

没图纸看起来那么夸张,只要3个螺丝……,有的看似一层不过是个myler的塑料垫片,我动手不行十分钟也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是电池还是机芯都是Japan的,怎么是在美国购买的?

换的电池是淘宝买的,eBay买这个电池比淘宝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六七十,还行,自己换就算专门再买一套工具也比维修中心更换便宜很多。
包括自己和朋友的已经换过5次 ...

去年入手的西铁城光动能没有焊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入手的西铁城光动能没有焊片

能否分享一下?我没换过西铁城光动能,都是看手册

网友F:
头次见到摆动发电的手表,零几年在商店里,经常见到全自动机械手表,便宜的石英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头次见到摆动发电的手表,零几年在商店里,经常见到全自动机械手表,便宜的石英表。 ...

石英表好的也不便宜了,我这是个低档的,gs,tc都有很好的石英表,gs还有spring drive。自从遇上过一次电波表错误差了一小时后,就觉得还是自持的haq表最实用

网友G:
竟然是用机械自动表的摆轮发电,那个电池是可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竟然是用机械自动表的摆轮发电,那个电池是可充电的?

必须是可充电的电池

网友H:
这种电池怎么看出只能再用2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电池怎么看出只能再用2天的?

放两天没带就低电量报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否分享一下?我没换过西铁城光动能,都是看手册

开盖就是这样的,比较容易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盖就是这样的,比较容易换吧

谢谢!
H500的电池也是带焊片的,在下面,拆出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