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漂亮的Sanyo VM-ES98P摄录机拆解维修保养

楼主(2021-03-15):
看过我的“利用报废摄像机打造个人版DAT(数字磁带播放器)内脏篇”朋友都知道,该改装过程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该机泡过水生锈,断定它很快就会损坏,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就在我用它录了一个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视频“太空漫步”后,它出问题了,开始出现加载不到位或都出仓到一半就卡死的现像,经过多次抢救无效,现在已经彻底没法加载到位了。估计是生锈造成关节磨擦或松动了,因为机芯结构大量是铆死的无法完全拆解而放弃了,重新找了一台三洋的VM-ES98P回来研究。

收到货后拆开一看,好家伙!还是全套的,线材电池充电器说明书一样不少,连遥控器电池都是原装未开封的,拆开量了一下,电压1.6V,满电。两个电池有一个是后配的索尼:

先给电池充电看看:

夹层还找到两硬币:

来一组主角外观图:

遥控器,有个翻盖,盖上盖子只有几个主要按键露出来,打开就是全功能了:

充好电上机试试,有问题,取景器只有一条竖线,接电视满屏乱闪:

这是预料中的事,拆开检查吧,没有拆解资料只能边拆边研究了,首先把看得见的螺丝拆掉,看样子是要从前壳开始拆解的:

拆到话筒位置时拆不动了,开仓看看里面还有一颗螺丝:

拆掉螺丝前壳就可以取下来了,注意有排线要先解开:

拆掉电路板是的三颗螺丝,把电路板翻过来,里面有两颗47uF的贴片电解,换成贴片钽电容,换好后把前壳装好:

接下来拆上壳,拆到耳机插头处又卡住了,直觉告诉我有螺丝。认真观察,发现带仓左边有一个按键,按下去弹出一个塑料件,应该是绊手绳的,只是绊手绳已经没有了,观察塑料件的痕迹应该是以前断了,拔出塑料件里面又有两颗螺丝:

取下上壳拆开电路板,里面有一颗22uF的电容,换好。发现板子上面有一个丝印为“REC”的按键没装,心里一动:难道这台机器有外录功能?于是找了一个合适的按键装上,同时在壳子上钻个孔,装上一个按键帽,没找到红色的,就装个灰色的吧;再检查一下板子其它地方没发现缺件,装好上壳待用。

拆剩下来的下半部分:

拔下一个不知功能的小模块,又一颗22uF的电容要换(板子IC的资料:NTSC用CMOS-CCD 1H延迟线有关此产品的供货情况,请与销售处联系。
说明CXL5504M/P是CMOS-CCD延迟线集成电路,为NTSC信号(包括外部低通滤波器)提供1小时的延迟时间。特点单电源(5V)低功耗90mW(典型值)内置外围电路I/O信号箝位电平可选择功能905位CCD寄存器时钟驱动器自动bias电路输入箝位电路采样保持电路结构CMOS-CCD CXL5504M 8针SOP(塑料)CXL5504P 8针DIP(塑料)
):

里面有两个金属盒密封的模块,应该是电源,拆开检查里面大部分是三洋自家的紫色固态电容和一些普通直插电解,应该不存在老化问题,安全起见拆下几颗测量,确定没问题。这种金属屏蔽盒很难拆,拆必变形,另一个就先不动了:

接下来拆机芯和主板,主板上方有两颗螺丝,带仓下方有两颗螺丝,拆下螺丝小心取下机芯和主板,检查主板大大小小有14颗电容要换:

画个草图标出电容的极性、容量等参数,取出主板用热风枪拆掉电容,用酒精清洗干净,风筒吹干后更换电容,放抽湿机处再次风干,然后检查机芯,干掉的润滑脂用棉签沾酒精擦拭干净,换上新的润滑脂:

拆下取景器拆出电路板,发现一颗22uF/10V的直插电解漏液了,观察电路应该是行偏输出电容,难怪取景器只有一条竖线。用酒精清洗后换上一个22uF/25V的电容,检查其它无异常,将取景器组装好:

最后是摄像头部分了,上面有六颗电容,拆下检查均未老化,但是为安全起见全部换成钽电容,永绝后患:

过了一夜,主板风干得差不多了,整台机组装好准备测试。这机子的遥控接收很有创意,转动并对准两个箭头就会弹出一个圆柱体来,并且圆柱体可以无限制地旋转,上面的箭头指向哪边,就可以从哪边进行遥控:

放入磁带顺利加载,试了一下增加的录像键,无论是摄像模式和放像模式都没反应,看来是白忙了。选择摄像模式,图像出来了,试录一段视频,回放功能也正常,就是声像偶尔停顿跳动,方位角要稍微调整了,没办法,准备再拆机吧:

只拆前盖和上盖,对两个导带柱进行调整,稍微调一点点就行,根据情况来决定调多少和调什么方向。这机子磁鼓是全包结构,所以两导带柱几乎靠在一起了:

调好后的自录自放效果,还不错哦:

液晶显示屏,年份只能调到15年,再调就跳回91年了,所以调成01年3月15日:

取景器,按下开关就会弹出来,并且可以向上抬起90度:

小结:三洋的机子相对于索尼、夏普来说,比较结实耐用,特别是机芯,零件明显比其它品牌的要厚;缺点是体型较大,设计不够人性化,按键操作不方便。后期使用发现电池老化续航时间很短,于是对电池和充电器进行了维修和改造,详情请参阅这里:《点击打开连接》

网友A:
洋垃圾来的,还附送美分硬币

三洋在摄像机里算最低档的,基本是买别人的机芯来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洋垃圾来的,还附送美分硬币

三洋在摄像机里算最低档的,基本是买别人的机芯来组装。 ...

应该不是,因为里面很多零件都是三洋自家的LOGO,包括机芯。应该也不是洋垃圾,虽然发票是英文填写,但是里面一张发黄的A4纸却是手写的中文简易操作指南。送的是1.5美元。

网友B:
jiali家里有个索尼摄录机没舍得扔,不知道能改成啥好玩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jiali家里有个索尼摄录机没舍得扔,不知道能改成啥好玩的不??

改成高保真Hi-Fi设备,可参考我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20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0171-1-1.html

网友C:
感觉那个时代专业摄像机反倒没有民用级的集成度高。 同时代电视台用的贝塔机都是大片电路板,密密麻麻的分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那个时代专业摄像机反倒没有民用级的集成度高。 同时代电视台用的贝塔机都是大片电路板,密密麻麻的分 ...

很正常呀,专业机器各方面都要精密调校,无法使用大规模集成电路。这跟高档音响使用分立元件、家用音响使用厚膜集成一样的道理,也跟专业相机和傻瓜相机一样的区别。

网友D:
值得收藏的老机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值得收藏的老机器啊!

是,买了几台,就这款感觉比较漂亮,配件也很齐全。可惜性能差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