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泛光灯拆解维修。

楼主(2021-03-15):
『X折腾』泛光灯拆解维修。
之前刷单买的泛光灯,好像花了10多元,后来见电动车铅酸电池店老板用这个改装了一个工作灯,效果还不错。
当时拿回去给老婆娘家装在洗衣池照明用了。

整个壳子都是散热的。

电源,确定是好的。

断开灯芯,测量有电压

后在淘宝搜索灯芯,没有同样电压的,只有12V的,遂买了一个回来

买灯芯还送了硅脂

装好,成功点亮,然后亮瞎了

测了一下,10W是虚标的。

装好,等来年有回去了再装回去。

网友A:
10W集成灯珠有两种,一种是9串1并(驱动要求30V左右300mA),一种是3串3并(驱动要求12V左右900mA)。虚标的灯珠不在此范围。

网友:
写着10串8并

12V的LED用20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W集成灯珠有两种,一种是9串1并(驱动要求30V左右300mA),一种是3串3并(驱动要求12V左右900mA)。虚标 ...

所以,试了一下发现的确可以用12V的灯芯。

网友B:
关注LZ很久了,你是不是也在手电筒论坛混?这个头像很眼熟,每次都盯着幻想半天

网友:
这个驱动是恒流的吧,恒流300ma,那12v的灯珠就只能发挥3W多的功率

网友:
给娘屋头用要下点本呀,这个质量就差点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LZ很久了,你是不是也在手电筒论坛混?这个头像很眼熟,每次都盯着幻想半天 ...

没有呢,只驻在数码之家论坛。。其他论坛没有那个心思混。

网友:
不务正业哈哈哈哈,这个灯前些日子有免费掳的,真亮,玻璃罩死活撬不开,放弃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娘家人真幸福。。。。

网友:
12V灯珠从红线处剪开,测测是不是三组3串的灯珠?如果是的话可以改成12串36V,亮度可以提高不少

网友:
不错,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