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这个电表怎么和RS485模块通信。已经连接,本帖有更新。

楼主(2021-03-15):
在论坛浏览论坛前辈的帖子,看到了电表改功率计的帖子,很感兴趣,一直念念不忘。前几天去废品站,看到有一个电表,按了按还能显示数字,就买回家了。回去之后打开才发现,这个电表没有编程按钮,不是外面没有,里面也没有。虽然很郁闷,但是想着在通上220V交流电的时候,液晶屏上还是能显示出那个“n"形的符号的,想着应该是能够直接通讯的。于是抱着一丝期望准备了485模块。现在东西到了,问题也来了。插好模块,装好驱动,然后按照“硬件管理器”里面带的显示,输入了端口号“COM7",软件也显示端口打开成功,应该是485模块正常安装了吧。但是不能和电表通讯,点击”操作--读通讯地址“,软件下面就是显示”从站无应答“,软件里面也没有读取到任何的数值。我目前试了几次,就是换”密码“、”操作员代码”,拔了485模块再安装,按着电表上的按钮不松..........
反正是想了好几种可能,就是哪个也不起作用,现在我不知道该咋弄了。坛子里面高手众多,谁能给我出出主意吗?就是没有编程按钮,怎么能让电表和软件正常通许,正常读取、写入。在这里先谢谢大家啦。
图片如下:

通讯地址是我按照电表号手动输入进去的,软件原显示的是十几个数字“9”。

网友A:
厂家出厂就锁死了

网友B:
波特率换一换9600啥的。。。
不行就送去高手那里解密吧,软件都是不断升级的,这玩意要能随便读,不改数据都很危险的。。。

网友C:
波特率调成9600看看

网友D:
去年新换的电表,小区很多业主反应电费过高,早几天电业局来人拆了铅封调教了电表(没有换表,调表后打得铅封和原表不同)我就想现在表够智能的,还能调整准确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换一换9600啥的。。。
不行就送去高手那里解密吧,软件都是不断升级的,这玩意要能随便读,不改数据 ...

谢谢,晚上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调成9600看看

谢谢啊,晚上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出厂就锁死了

我想着,厂家要是锁死了,就没有必要设置那两个接口螺丝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新换的电表,小区很多业主反应电费过高,早几天电业局来人拆了铅封调教了电表(没有换表,调表后打得铅 ...

重点应该是那表确实不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着,厂家要是锁死了,就没有必要设置那两个接口螺丝了吧?

厂家统一生产的,最后要根据不同省份供电公司的要求进行调整,然后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统一生产的,最后要根据不同省份供电公司的要求进行调整,然后锁死 ...

是吗?要是这样就玩不成了。

楼主:
求助,RS485模块怎么连接没有编程按键的电表。 已经成功连接,本帖有更新

经过多次尝试和探索,我现在已经知道这种没有编程按键的电表,怎么连接485模块了。那就是除了正常的485连线之外,还要在电表的1,3端子接入220V交流电。接入交流电后,软件就能读出数据了。

数据读出后,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就是不能修改数据,显示密码错误、未授权。常见的密码:98,99,02,操作员代码:C0C1C2C3    C1C2C3C4 都已经试过了,都不对。暂时没有进展。正在努力尝试。坛里面哪位大佬知道还有其他密码,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经过多次尝试和探索,我现在已经知道这种没有编程按键的电表,怎么连接485模块了。那就是除了正常的485连线 ...

有些智能电表密码分权限的,你能读取数据的那个密码应该是只能修改一些功能,要清O的功能需要更高权限的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智能电表密码分权限的,你能读取数据的那个密码应该是只能修改一些功能,要清O的功能需要更高权限的 ...

通过查看电表里面的事件记录。看以看到  编程操作者代码 00000000   以及
清零操作者代码 00009999  C0C1C2C3    00000001  C0C1C2C3     。但是这些经过试验,都不能用。另外尝试了九个0,九个8,......等等一些简单的数字,都不管用。现在依然无头绪。

网友:
目前电表一般出厂的通讯参数是ID=1,波特率9600,奇偶校验无,字节8,停止位1。也有的奇葩ID=255,反正大不了从1~255都试一遍,然后波特率一般越好的表上限会越高,差的表最高9600了不起了,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很少能支持的了,都是高端表了,有些表的奇偶校验也可能为偶校验,单大部分是无校验。所以通常试一表位置属性的表,我通常会采用ID1,9600,N81的方式去试,然后换波特率为4800,2400,再不行估计就是原始地址(ID)被修改了,那么换回9600,地址从1开始往后试。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电表的485 AB标注的是反的,反过来一下有可能反而能通。可以试试sscom5这个软件,测试有没有返回的数据,不管返回的对不对,只要有返回,证明快要碰上了。MODBUS通讯各种参数都要设置对才能返回正确的数值,但是用这个软件起码能看看有没有返回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过多次尝试和探索,我现在已经知道这种没有编程按键的电表,怎么连接485模块了。那就是除了正常的485连线 ...

看你折腾半天,485通讯起码的电表要有供电,有些表把一次电也就是220接上,电表就亮了,这时才能通讯,有些电表有专门的二次侧供电,即使输入电压为零也是可以通讯的,但是前提表得能亮才能通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折腾半天,485通讯起码的电表要有供电,有些表把一次电也就是220接上,电表就亮了,这时才能通讯,有 ...

谢谢你的回复。这块表经过多次尝试,我现在知道:
1,表的波特率只能是2400,换成其他的,都不能通信。
2,必须连上220V交流电才能读取到数据。
3,读取数据的时候,电表上面不是那个"n"形的符号,是有一个“电话”形状的符号会亮。
4,现在的问题就是密码。试了很多密码,都不能写入数据,这是现在的瓶颈,卡到这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这块表经过多次尝试,我现在知道:
1,表的波特率只能是2400,换成其他的,都不能通信。
2 ...

有个简单的办法,给厂家打电话,或者代理商打电话,冒充要采购,然后要一些资料,你需要这个表的通讯手册及配置手册,密码一般是通过厂家给的软件设置的时候才需要,我看你好像用的就是,但是如果采用485通讯,对地址直接写数据的话,理论上没有密码的限制,但是有些表确实需要设置为可写入才行,所以个人建议你找商家要手册来看

网友G(2021-09-26):
请问电脑里软件从哪里下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电脑里软件从哪里下裁的?

百度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