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个电表可以同时输出给热水器吗?

楼主(2021-03-15):
求助,求助

沐浴房之前预留了一个4平方线的16A插座,现在我想用即热式热水器,功率较大,但我还有另外一块电表的供电线路也是4平方在附近

是不是可以把两者的电线并联接到热水器上?有什么风险吗?会不会影响电表的计量?

谢谢大家回复,我决定更改方案,用两路供电各连接一个小功率热水器,然后热水器之间串联
或者用功率低的点空气能,储水式空间不够,空气能可以放外面

网友A:
不懂的话,不建议操作,懂一点的话,建议谨慎操作。毕竟是强电,安全第一。
如果两个表是一个火线还好一点,如果是两个火线,就不好玩了,如果并联,两相就短路了(两个电表的火线),计量准确不准确我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的话,不建议操作,懂一点的话,建议谨慎操作。毕竟是强电,安全第一。
如果两个表是一个火线还好一点 ...

谢谢,实在不行就买两个功率低的热水器,把热水串起来

网友:
会影响计量,交流电的并联如此这般操作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

网友:
正常是不能的,你不能保证相位相同

网友:
同相即一根进线分别到两只电表输入的,其输出可以并联,输出线路都有漏电保护开关的话会跳闸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么接如果有漏电保护直接就跳闸了吧

楼主:
谢谢,那就不用了,毕竟是热水器,漏电保护是必须的

网友:
直接换条粗点的电线不可以?

网友:
同一相没有问题,但是,你不知道电网公司会不会修改,建议你不要这么弄。还有就是即热式快速电热水器因为有进水温度检测,前边不能串联热水器,除非你修改控制电路,十几年前就测试过储水热水器后边接即热式热水器,经常出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奇葩需求?怕电表带不起?不存在的
怕阶梯电价?换个插座插就是

网友:
燃气热水器还是很方便的,没有天然气,改装一下烧液化气也不错,但是要注意通风

网友:
我做过太阳能热水器后串联一个电即热热水器的,电即热热水器是15KW三相电的某诺德牌,用3×2.5平方可以带动。
太阳能在冬天阴雨天只有二三十度的时候,就是电即热热水器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不使用电即热热水器的时候,手工切换一下水路,直接用太阳能的热水即可。

网友:
不安全两个表不一定同相,建议从电表重新拉一根线过去给即热式热水器用,前提是电表容量和进户线要够用

网友:
如果两组线都来自一个变压器,可以用万用表交流档测两组线的火线之间的电压,如果是零伏或几伏,不超过十伏就行,两组线就可并联使用,如果电压是380V上下的话,你这个额定电压220V的热水器就不能并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