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PAD AIR2 电池发涨,把外壳顶开一条缝

楼主(2021-03-15):
老爷子说他的IPAD AIR2触屏不太灵敏,要使劲按才有反应。拿过来一看,电池已经发涨, 把屏幕都顶开了一条缝,他也没发现。

从涨开的缝隙用卡片切开粘连的胶条,然后拧开三颗螺丝打开FPC连接器盖板,撬开插头,取下屏幕。

屏幕玻璃柔韧性还是很好的,已经被顶成弧形了也没破,贴的保护钢化膜比较硬,裂了。

电池新买一块也不贵,不过想着这台机器也四年快该淘汰了, 等26号苹果出新品换机,就不花钱做个小手术将就用着算了。

拿针在两个电池上各轻扎一小孔,别扎太深,要是刺穿了里面电池膜短路就要放大烟花了,尽量按扁挤出气体,然后尽快用透明胶贴上,据说进了水汽就不好了。

然后装好螺丝,原路复位。
原以为这就解决了问题正准备完璧归赵,试了试发现不但原先触屏不灵敏的故障没变, 没想到现在还居然飘起屏来了,屏幕自己动起来了, 不但自己打开, 自己移动,还能打开二层、三层界面,跟见鬼一样!
个人估计应该是电池发涨把屏幕触控排线涨坏,这个估计就没辙了,一体的屏幕没有专用设备就不要想自己修了。
等26号吧。

网友:
锂电池长期无电,是会自己鼓起来的

网友:
楼主如果不想修,可以考虑便宜点卖给我,让我也练练手

网友:
这个电池报废了,应该退役了!

网友:
这个平板也太老了,让它安心退役安享晚年吧

网友:
用导电胶带把屏底金属和主板接地看看,

楼主:
已经换了块一体屏,560米,苹果发布会又推迟了,先顶一阵子再说吧。

网友(2021-05-05):
戳电池太危险了,反正鼓包基本就是报废了,还不如上淘宝买一块新电池,air2性能不差的

网友:
号称质量好的诺基亚电池鼓包,芯片不打胶。国际大牌苹果电池一样古包。自己造电池的三星电池会炸。所以说大品牌一样翻车,一样不少BUG。有的国际大牌的东西还没有山寨货好用,一个通病新产品一样出,还没有做配件的山寨厂会想问题

网友:
排线的位置拆坏了。

网友A(2022-01-03):
ipad2电池三块电芯鼓了一块,鼓了的我拆掉了,其他两块能正常用4056充上电,能冲到4.2V,但是保护板输出电压只有3.85V,保护板坏了还是保护板有保护机制?我直接拿两节18650给主板供电后插充电器自动开机,可以将就用,但系统显示电量一直是100%而且插电后不显示充电中,接下来怎么处理?如何让主板识别到电池并正常充电?电池保护板上有四个触点,除了正负极不知道其他两个是什么定义,换电池就算了,电池要55块钱以上,这垃圾ipad值不值50都难说,我是拆下电芯加个4056模块然后飞两条线到主板上充电口引出正负极来将就用还是直接在后盖上打个洞粘一个充电宝再接线到主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ad2电池三块电芯鼓了一块,鼓了的我拆掉了,其他两块能正常用4056充上电,能冲到4.2V,但是保护板输出电 ...

检测不到电池数据的话会自动重启的,淘个拆机旧电池也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检测不到电池数据的话会自动重启的,淘个拆机旧电池也行啊

这也太恶心了吧,果7都能自己换电芯这个ipad2是作甚·······今天把负极飞了条线到主板上,能充电了,就这么凑合用吧,ipad2现在已经连B站直播看着都卡了,没有继续修的必要了,而且也升不到更高的系统了,一堆软件不能用,要花钱修我还不如直接淘个ipad3,也就200块,还是2K屏1G内存的,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恶心了吧,果7都能自己换电芯这个ipad2是作甚·······今天把负极飞了条线到主板上,能充电了 ...

苹果的东西好像都是读不到电池数据,CPU就会降频,所以用的时候就会卡

网友:
飘起屏来了,屏幕自己动起来了, 不但自己打开, 自己移动,还能打开二层、三层界面,跟见鬼一样!

我的小米手机也出现过这个问题,重新刷系统也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突然发热不开机,估计主板烧电源了,想拆开,不小心把屏幕玻璃拆裂了。当初不应该用撬刀,应该用超薄刀片来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