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uba125石像鬼系统设置中继错误,无法管理+刷openwrt系统

楼主(2021-03-15):
Aruba125石像鬼系统设置中继错误,无法管理时,刷openwrt的系统

1、插上串口线,看提示按回车键进入apboot命令界面,再依次如下输入console线进apboot,在apboot后台里用命令printenv查看配置的相关信息
例:125超级终端下启动信息:
APBoot 1.0.8.3 (build 20343)
Built: 2008-12-27 at 17:03:46

Model: AP-12x
CPU:   OCTEON CN50XX-SCP revision: 1
Clock: 500 MHz, DDR clock: 333 MHz (666 Mhz data rate)
Power: DC
POST1: passed
POST2: passed
DRAM:  64 MB
Flash: 16 MB
Clear: done
BIST:  passed
PCI:   PCI 32-bit; scanning bus 0 ...
       dev fn venID devID class  rev    MBAR0    MBAR1    MBAR2    MBAR3
       03  00  168c  ff1d 00002   01 8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4  00  168c  ff1d 00002   01 8001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Net:   en0, en1
Radio: ar9160#0, ar9160#1

Hit <Enter> to stop autoboot:  0      (在此处出现后,马上按回车键,中断正常启动,进入apboot后台里面)
apboot>                                           (出现在这儿,表示已经进入了apboot里)

然后就是printenv命令看设备配置如下:
Hit <Enter> to stop autoboot:  0
apboot> printenv                              (命令后回车)
bootdelay=2
baudrate=9600
autoload=n
boardname=Palomino
autostart=yes
bootfile=mips64.ari
ethaddr=00:1a:1e:cd:eb:70
num_ipsec_retry=85
name=HSB-03-349
group=HSCCampus-wlc-07
syslocation=Block Health 3rd Fl Near Room 349
ip6prefix=64
servername=aruba-master
a_antenna=0
g_antenna=0
usb_type=0
uplink_vlan=0
auto_prov_id=0
is_rmp_enable=0
priority_ethernet=0
priority_cellular=0
cellular_nw_preference=1
usb_power_mode=0
ap_power_mode=0
cert_cap=0
mesh_role=0
installation=0
mesh_sae=0
start_type=cold_start
ethact=en0
ipaddr=192.168.1.2                    (设置AP的IP地址)
serverip=192.168.1.3                  (本地电脑tftp服务器所在的电脑IP地址,和实际环境相同)
bootcmd=cp.b 0xbed00000 0x1600000 0x400000;bootoctlinux 0x1600000
numcores=1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nvironment size: 675/131068 bytes
apboot>

如果不同,就按以下的命令修改相关IP和环境。

2、setenv ipaddr 192.168.1.2                   (设置AP的IP地址)
3、setenv serverip 192.168.1.3                 (本地电脑tftp服务器所在的电脑IP地址)
4、setenv bootcmd 'cp.b 0xbed00000 0x1600000 0x400000;bootoctlinux 0x1600000'
5、saveenv

配置好变量环境后,开始刷固件,输入命令tftp aruba.bin   (格式为:tftp+要上传文件的文件全名,例我的文件是:aruba.bin)

6、tftp aruba.bin
  在操作tftp aruba.bin时,又遇到“”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不断循环,始终无法刷入,试了网上的n种解决办法,最终解决,Op和石像鬼(第三个压缩包)都可以顺畅刷入!本人小白搞了N久,走了不少弯路。

后面用了另一个思路:台式电脑只是当超级终端的控制电脑,

注意:由于tftpboot命令已经被修改成校验固件头,如果出现如下信息,需要中断后,再执行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0;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198
Filename 'aruba.bin'.
Load address: 0x1600000
Loading: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7602180 (740004 hex)
Invalid image format version: 0x2020100
tftpboot failed: retrying in one second

TFPTP软件也不断的一次又一次重复上传文件,这时候,需要按一下ctrl+c终止tftp进程,接着再依次执行命令第7步即可开始写入。

7、erase 0xbed00000 +0x800000;cp.b 0x1600000 0xbed00000 0x800000之后写入完成,手动重启即可。

重新整理思路:
1、要进入Apboot(废话);
2、Win7系统要在控制面板程序里添加Telent功能,并下载个超级终端外部程序;
3、要有DHCP服务,否则会出现“”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不断循环无法刷入,解决方法是刷机时运行TFTP的DHCP服务程序才行;我用的思路是把AP接入一台无外网的路由器下,笔记本运行TFTP的软件,然后在超级终端控制的电脑上,命令上传文件,成功了的,之前一台电脑始终没能成功上传文件。
4、设置Ap和连接刷机电脑的IP地址,在Apboot里用命令printenv查看,可以先设置好电脑的IP;
5、其他复制楼主的命令操作即可,Crtl+C先中断上传后,再执行earse......,才进行系统写入,写入完成后手动断电重启,用boot不行;6、串口设置:速率9600,数据位8,停止位1,奇偶校验无,流控无。

以下为相关附件:1、超级终端及配置备份,使用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2、TFTP
                           3、要刷的openwrt系统bin文件包

4、附设置视频,上传限制,分成了8个包,全部下载,解压即可得到一个视频:

网友(2022-11-28):
不知道楼主在125里刷了op后,无线信号怎样?发热怎样?值得入手这个玩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