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sr120今天组好了电池 同心度晃悠得厉害

楼主(2021-03-15):
今天组好了电池,试了一下,手感完胜之前19块某格,但是同心度简直吐了,夹头转起来晃悠,中间内六角螺丝也是晃悠的转,某格虽然也不同心,但是好像还没有这个博世晃的厉害呢

网友:
目前还没买到过同心度特别明显不好的钻

网友A:
堂堂大品牌同心度如此不堪?那要看这电钻的来路了,连电池都需要自组,估计不会是正规店买的在保货吧,会不会本身就是瑕疵品或者其他什么品?
之所以有这疑问,是因为前前后后也买了近10把国产品牌电钻了(也包括19、29元的活动款),还没有遇到过一把同心度这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堂堂大品牌同心度如此不堪?那要看这电钻的来路了,连电池都需要自组,估计不会是正规店买的在保货吧,会不 ...

看我拆机帖子,里面的芯不是山寨舍得下本的材料,用料很好,可就是不同心

网友B:
其他的不说,单单电池引出来的几根线实在不能接受,其实只要电芯好,没必要平衡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不说,单单电池引出来的几根线实在不能接受,其实只要电芯好,没必要平衡充. ...

动力电池,还是平衡一下的好!
他这个肯定是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拆机帖子,里面的芯不是山寨舍得下本的材料,用料很好,可就是不同心 ...

哦,没看你先前的拆机帖,原以为是买的二手货呢。如果是新品裸机,按说不应该问题如此严重,不妨拆下夹头重装一下试试,再不行换个手头的其他夹头对比一下,这样基本可以初步判断出是夹头问题还是输出轴问题。

网友:
同款电钻网上买的行货,很好用,没这毛病,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三星22p做电池组?这个电池放电能力太差 不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不说,单单电池引出来的几根线实在不能接受,其实只要电芯好,没必要平衡充. ...

好的电芯也怕,乱用!乱冲。   如果电池配对过就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