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东东是MSATA SSD吗?可否看出容量多大?

楼主(2021-03-15):
弄个了MSATA接口的貌似SSD的东东,但只正面只有一个芯片(SM611G4),百度搜不到任何信息,也没有MSATA插槽的设备来试容量,不知道值不值得淘个转接板?

网友:
14年的东西,估计没啥折腾的必要了,容量应该不大。

网友:
奇怪的msata,怎么看不到闪存颗粒呢?

网友:
慧荣SM611 msata. mlc  全集成 SATA 3Gb/s  昨日黄花了

楼主:
如果容量有32G,放笔记本里装个系统也比机械盘强多了,至少不用钱。

网友:
慧荣sm611 我猜测应该是4G
官方规格PDF
https://www.siliconmotion.com/do ... SATA_Chip_T0205.pdf

网友A:
查了一下,容量没查出来,只查到了,这个东西叫Ferri SSD,楼主可以用这个名字搜一下

网友:
8G到32G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容量没查出来,只查到了,这个东西叫Ferri SSD,楼主可以用这个名字搜一下 ...

见识了,原来这东东叫Ferri SSD呀,搜了一下说是服务器上用的,性能还不错,可靠性也高,就不知道容量了,太小的话也没啥用。有机会碰到有MSATA接口的机子才能试一试了。

网友:
板子上都标了MSATA/这东西就是ISSD/主控+颗粒一体化封装/好像是SATA2的速度/容量估计16G或者32G 64G

网友:
10块包邮解君愁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识了,原来这东东叫Ferri SSD呀,搜了一下说是服务器上用的,性能还不错,可靠性也高,就不知道容量了 ...

MSATA转SATA转接板,很便宜,才10块钱左右,你可以去买一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