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论坛有没有自己DIY智能家居的朋友,交流一些经验?

楼主(2021-03-15):
请问论坛有没有自己DIY智能家居的朋友,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方案?
1、用51单片机的
2、用stm32的
3、用esp8266

有没有一个可以仿制的完整实例。

4、现在想实现最简单的控制,就是,控制一盏灯,
双控,第一 可以采用原有的开关来控制 灯亮和灭。第二 可以用 手机APP或小爱同学或天猫精灵来控制 灯亮和灭。
有什么DIY办法可以解决呢?

5、小爱同学或天猫精灵或百度小度,那个更适合DIY 智能家居控制?

补充内容 (2021-3-17 21:45):
6、哪位热心网友,能否带一下。

网友:
我仿制的(水表君)的,未成功,不知道那里的问题,自己加的1117

网友:
要从上而下,先从需求分析开始,罗列你的需求:
成本投入?
时间投入?
学习/练手/使用?
有线/无线?
逻辑控制功能?
操作终端是手机/中控台/平板?
每个设备(门锁/门铃/窗帘/各种灯/空调……)想实现什么样的控制功能?
……

网友A:
买米家多模网关,然后买十几块钱的通断器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米家多模网关,然后买十几块钱的通断器改造

请问一下,米家的 模块,是否可以兼容,自己DIY的?

楼主:
天猫精灵?小爱同学?百度“小度,那个更加 适合兼容,自己DIY的控制模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猫精灵?小爱同学?百度“小度,那个更加 适合兼容,自己DIY的控制模块呢? ...

据我所知 想单纯的利用语音(小爱 猫精 小度)控制通断 都得通过第三方的平台,比如说 你想diy用小爱控制的开关 可以用点灯科技的平台,你想用猫精 可以通过贝壳物联。小度我没用过,不知道什么情况。你可以搜一下论坛里有用贝壳物联实现的遥控开关方案,点灯科技的限制比较多,我推荐用猫精

网友:
1:国内猫与米,百度各位语音助手,我是嫌烦也不信任
2:我是有些落地灯开关要俯身不方便,问题来了,如果智能开关成本高到一盏灯点亮一年电费都收不回开关成本,我宁可不需要这种开关
3:使用场景,深夜用语音其他成员烦不烦?语音助手就算偷听,我情愿让美国佬听,因为,离得太远,祖国又保护我,总比,国内奸商听了,一个劲弹广告好
最终,我选择几元钱DIY ESP8266,iPhone Home原生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 想单纯的利用语音(小爱 猫精 小度)控制通断 都得通过第三方的平台,比如说 你想diy用小爱控制 ...

这朋友,你的意思是,天猫精灵,比较时候,自己diy 智能家居方面的控制?

楼主:
请问各位朋友,双控一盏灯,既能传统的手动控制,也能用现在app或天猫精灵控制,具体要怎样做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朋友,双控一盏灯,既能传统的手动控制,也能用现在app或天猫精灵控制,具体要怎样做呢? ...

我的实现方法:
自己用ESP8266+继电器做一个控制器,可以通过网络控制这个继电器。
然后单片机一个引脚接出来,接一个普通墙壁开关。单片机程序写一下,这个开关的状态变化一次,就把继电器的状态变一下(不用管开关到底是开,还是关,只检测开关的变化)。这样不仅仅可以传统手动控制,而且手动控制之后的状态,也可以通过网络看到。

网友:
自己设计的单火线 及双控开关,支持原开关线路。
通讯方式MQTT
交流 微信 sayno186
备注数码之家

网友:
WIFI转433M通讯  支持远程外网控制
带主机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实现方法:
自己用ESP8266+继电器做一个控制器,可以通过网络控制这个继电器。
然后单片机一个引脚接 ...

朋友,你是把ESP8266+继电器的控制器和单片机+原有机械开关,都安装在同一个86底盒里面?
那么你的电源供电是怎样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是把ESP8266+继电器的控制器和单片机+原有机械开关,都安装在同一个86底盒里面?
那么你的电源供 ...

你提的两个问题就是这个方案的缺点,我装修的时候:
1:墙壁开关处布置电源零线。
2:86底盒旁边,放一个15*20厘米大的弱电盒,可以放进一块10*10厘米,5元打样的电路板。
3:弱电盒的盖板上打算贴一个淘汰的5-7寸的手机,自己写Android界面,可以做更加复杂的操作(控制其他房间的灯,本房间地暖,本房间空调)。
之前我打样过一块可以塞进86底盒的PCB,实在难以安装操作,且功能难以扩展。不得已最后想到了放一个弱电盒的方法。对于已装修的房子,可以在开关处墙上钉一个接线盒,我就订了一个,其实还不算违和。

网友C:
用ESP8266作为节点,树莓派作为家庭服务器。 两者之间UDP通信,1秒1次。

树莓派另开web服务,手机电脑均可访问,可以查看状态,也可以控制,在家不依赖互联网,在外需要做一个端口映射。

节点实现最基本的功能(上传状态,接受控制)。其他复杂,智能逻辑,均在树莓派里面实现。

树莓派我也没搞的太负载,就一个C文件写的程序,负责处理UDP消息和web服务。
客厅的墙上,直接挂了一个android的平板。任何状态的查看,只要看一眼。任何操作,只需要按一下。 无需掏出手机,解锁,打开APP之类。

当然掏出自己的手机或者在电脑上,都可以操作。

而且界面都是同一个html模板,自己开发界面的时候,无需考虑不同的终端分别设计。改一处,所有操作终端的界面都能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ESP8266作为节点,树莓派作为家庭服务器。 两者之间UDP通信,1秒1次。

树莓派另开web服务,手机电脑均可 ...

,效果非常的高,感觉很高大上的。
看来朋友,你也下了不少功夫下去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ESP8266作为节点,树莓派作为家庭服务器。 两者之间UDP通信,1秒1次。

树莓派另开web服务,手机电脑均可 ...

能否,带我搞一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带我搞一套吗?

自己写的代码全是定制化,专门为自己的应用而写的,甚至很多密码之类的东西,都直接在代码里面。就不公开了。

我另写了一个帖子,介绍我的系统,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知道的,我都会回答的。

网友:
我也在搞,现在用的是腾讯云,现在能完成的也就是用AT指令将ESP8266连到腾讯云,收发信息,指令收不了,手机端搞也不懂连接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