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淘宝或拼多多卖的 10元以下的电烙铁,都存在安全隐患吗?

楼主(2021-03-15):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现在淘宝或拼多多卖的 10元以下的电烙铁,都存在安全隐患吗?怎么还有那么大的销量?都不怕出事吗?在淘宝或拼多多还能买电烙铁吗?如果要在网上买电烙铁,要买多少钱的,才没有安全隐患?

我想买个电烙铁,俺没钱,只想搞个便宜的。看到淘宝有10元以下的电烙铁,销量还非常高,我也下单了。
我觉得电烙铁只应 头部有热量,用于焊锡,
但拿到手的电烙铁, 烙铁通电一会,在烙铁外壳中间烧的通红,这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呀!很容易引发火灾,
烙铁芯与烙铁外壳应是用 陶瓷端子 隔离 接线的,烙铁外壳不应烧红呀。

以前在实体店买过10元的电烙铁,不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呀!

我与淘宝店家联系,店家不同意因为质量问题退货。 我联系淘宝,淘宝又驳回我,因为质量问题退货。

网友:
很正常,虽然10块不值,你自己烙铁用少了,外热式的怎么可能只有头部热,发热源就是外面那一圈

网友:
只要功能正常 ,绝缘等级符合标准 ,就是合格的。几乎任何一个外热烙铁在工作的时候 发热芯外壳都是会发热的,只有烙铁头发热的至少是我没见过。至于安全隐患 ,发热工具不论是国标还是国际标准的,在不规范的操作下都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
买这干嘛,白菜白光又不贵,升温还快

网友:
这是专业工具。。。
理论上就是这个设计,就好像你在被窝里用电陶炉会起火是一样的。。。

但是10块钱,有没有确确实实做到加强绝缘(原来叫双重绝缘),那就不好讲了。。。

网友:
烧红是功率过大的结果,当然会增加火灾概率。不过主要是不会好用,温度过高,烙铁头容易氧化,需要更高的技巧来使用。

网友:
我刚开始也是买这种外热式的烙铁,那时候很便宜,现在内热式的都那么便宜了,没必要买这种外热式的了,随便买个936烙铁也比这种好

网友:
不管你用的多用的少,烙铁这东西可以用很久,10块钱的东西质量堪忧,至少20-30元的吧,选靠谱的品牌

网友:
我用的黄花907,这东西不要用太便宜的吧,安全第一

网友A:
以前闲鱼上淘的,都是四五十元一支,随便买上一支,可以用上很久很久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闲鱼上淘的,都是四五十元一支,随便买上一支,可以用上很久很久很久

...

哈哈哈 goot的头子 在产线上 每天几千上万个点 能用一年左右。普通DIY只要不丢,保养的好当传家宝。

网友A:
goot外热烙铁芯,虽都是铜芯,但我觉得有真有假,

网友:
我二十五年着买的三块钱的内热还在工作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oot外热烙铁芯,虽都是铜芯,但我觉得有真有假,

我就碰到过假的 就是纯铁刷的金属漆 ,外边还有激光标 ,里面的铁还是生锈的 那个镀铝层用指甲都能扣掉。这几天搞了几十支goot老头子 据说日资厂流出的 缺憾是 没有激光标  而且官网也查不出型号。耐烧性也是一流 ,收到货就装烙铁上挂锡空烧 ,烧了几个钟头 挂锡依然流畅。要么是超级精仿,要么就是单独定制的型号防止流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碰到过假的 就是纯铁刷的金属漆 ,外边还有激光标 ,里面的铁还是生锈的 那个镀铝层用指甲都能扣掉。 ...

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碰到过假的 就是纯铁刷的金属漆 ,外边还有激光标 ,里面的铁还是生锈的 那个镀铝层用指甲都能扣掉。 ...

精仿的可能性不大 ,真有这么好的技术,自己就搞个牌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

明天电脑传 手机犯神经 传不上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电脑传 手机犯神经 传不上图了

就这个型号

网友A:
看包装,,,看头子上锡部位,,看烙铁棒本身形状就知是国产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包装,,,看头子上锡部位,,看烙铁棒本身形状就知是国产货

这是和新买的对比磨砂细了点
钢锉锉了锉 镀层也挺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