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佬些,SM2258XT+SanDisk15175 256G这个板子用哪个软件开卡?

楼主(2021-03-15):
大佬些,这个板子用哪个软件开卡?

楼主:
网上下载了一堆都没开成功

网友:
首先,,,短接进rom模式,,,其次,,,找到能自动识别颗粒的版本,,,再然后就是自动识别了就说明已经支持了,就是设置问题。。。。

楼主:
找到一个能识别颗粒的了,但就是开卡失败了,这个要怎么设置

Download MPISP fail (11)/(06.02)

网友:
找hy16的或bisc3

网友A:
找2258XT+BISC3还是BISC4版本试试不过还是先上个ID图比较好/看看有没有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2258XT+BISC3还是BISC4版本试试不过还是先上个ID图比较好/看看有没有锁

哪个ID图,是这些么,看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ID图,是这些么,看不懂啊。。

对对,就是介个ID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对,就是介个ID图

弱弱的问下,那我这个有没有锁呢?

网友A:
256G只有2个CE这估计是有锁了/需要专用工具才行/没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G只有2个CE这估计是有锁了/需要专用工具才行/没放出来

好的,谢谢。那我继续找工具去

网友:
它这个是4CE的,不算锁。找相应的工具看具体设置

网友(2021-11-02):
把 check&Keep rdt 勾去了,Bypass TranADJ 勾打上。

SM2258XT_SNK-BiCS3_PKGR0724A_FWR0726A0_beta_JIRA539_541 45,3C,98,B3,76,F2.rar

网友(2022-09-29):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我想找15139 256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