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的普及,请教跳线问题

楼主(2021-03-15):
1.现在X宝上都是50元不包邮了,2263XT的板子,2258XT也要35一个,基本上2263XT算是普及了,
2.但是2263XT的CE跳线好像和2246EN 2258H 2258XT的不一样,好像是比如4贴2CE如果跳线反了,查看ID是能看到全的ID,但是开卡的时候会显示个别颗粒ID变成X
3.从来也没有见过22263XT的板子上有丝印,不过应该和2258XT一样,8个CE跳线,最多,
4.有没有有过经验的玩家帮忙一下,贴一下跳线的编号,
5.到底有多少种2263XT的板子
6.2263XT能不能缺CE开卡 3 5 7开卡!~~

网友:
2263XT可以看作是2258XT的M2版本/CH缺了CE试了不能开/多数人玩的都是佰维代工黑板/还有金泰克的蓝板子

网友A:
这是网上能买到的全新空板,4贴跳R37/38/51/53,双贴跳R39/40/50/52。买板子搞到的跳线,跳线与品牌拆机板不一样。

网友:
新人请教一下,我有个阿斯加特AN2  1T  掉盘了,我进入工厂模式,软件能识别盘,但是开卡时点Auto  找不到flash,用了好多个2263xt量产工具都不识别。 颗粒上的编码是PF29R02TANCTJ1,是个什么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网上能买到的全新空板,4贴跳R37/38/51/53,双贴跳R39/40/50/52。买板子搞到的跳线,跳线与品牌拆机板 ...

版型不一样,随便贴了2个电阻,开成功了,发现2263xt有个问题,主控板没有任何跳线的情况下,4贴2ce是能显示所有ce的,但是开卡时候会显示有两个ce是x,跳线跳上了之后就能开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型不一样,随便贴了2个电阻,开成功了,发现2263xt有个问题,主控板没有任何跳线的情况下,4贴2ce是能 ...

4贴闪存的板子,为了换闪存方便设置单数双数CE切换电阻,用满4通道才有好性能。跳线贴错就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还有种创见的8贴板子,那个好像是免ce跳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型不一样,随便贴了2个电阻,开成功了,发现2263xt有个问题,主控板没有任何跳线的情况下,4贴2ce是能 ...

你贴这板子是否跟58XT一样,快取後,众生平等(一样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贴这板子是否跟58XT一样,快取後,众生平等(一样慢)?

2263XT就是2258XT加个PCI-E的接口,当然众生平等

网友(2021-08-24):
引用 网友A:
这是网上能买到的全新空板,4贴跳R37/38/51/53,双贴跳R39/40/50/52。买板子搞到的跳线,跳线与品牌拆机板 ...

有参考性。

网友:
单贴4ce 只贴一个颗粒怎么跳线。单贴一个颗粒老是提示开卡CE错误。难道就不能单贴一个颗粒吗?

网友(2022-05-01):
引用 网友A:
这是网上能买到的全新空板,4贴跳R37/38/51/53,双贴跳R39/40/50/52。买板子搞到的跳线,跳线与品牌拆机板 ...

请教大佬,这个板子确定双贴(1/3CH)双贴跳R39/40/50/52  这个吗?我一样的板子,现在按这个跳后总是开着就程序自动死掉了,再有一次是提示“TimeOut:Device No Response So Force to Stop”,现在不知道到底哪里的问题B17A的芯片。电压也改了1.2V,也不知道到底需不需要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