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2246xt g2板子开卡成功但是不能刷uasp固件

楼主(2021-03-15):
从方力家买了片2246xt g2,用了29f01t08ocmfs
的颗粒,默认1153固件不支持uasp,测试顺序速度还可以。但是换上uasp的固件,顺序读写就只有10m了,而且特别的卡。

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附上了rdt pass的结果,芯片应该是蛮好的。而且我估计2246xt应该也是好的,非常像是1153e的问题。默认nouasp跑圈也没过,明天打算先拆了eeprom再试试看,再不行就换上之前废板子上的1153e,希望能救回来。
@fanallen @望天听心

网友:
不兼容,,或者你刷了之后重新开卡

网友A:
先别动eeprom,那个东西太小,不好焊。

如果nouasp的固件下,速度正常,你试试把1153E重新刷成nouasp的固件再试试,看看是不是桥固件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动eeprom,那个东西太小,不好焊。

如果nouasp的固件下,速度正常,你试试把1153E重新刷成nouasp的固 ...

刷nouasp也没法通过验证,跑圈10g以内救会红。rdt测试没有问题

楼主:
昨天晚上接在USB2上面跑了一晚上的测试,全部通过没有任何问题,大概率应该是asm1153的问题了

楼主:
更新一下,usb3下面掉盘问题找到了,其实是过热导致USB盘链接掉了,加了散热贴装到金属壳子里面去会好很多,跑到80g,温度80度以上才会掉。

uasp的问题无解了,拆了eeprom,焊不上去了,悲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usb3下面掉盘问题找到了,其实是过热导致USB盘链接掉了,加了散热贴装到金属壳子里面去会好很多 ...

 不同版本固件,USB的兼容性也不太一样的,看你的症状,可能是USB信号有点问题,头子,板子走线桥接芯片都有可能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usb3下面掉盘问题找到了,其实是过热导致USB盘链接掉了,加了散热贴装到金属壳子里面去会好很多 ...

不听劝

说了让你先别拆eepro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听劝

说了让你先别拆eeprom呢

是的,花钱买教训了啊。不过后来我把EEPROM装回去了,刷UASP还是不行。估计芯片有问题,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