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海力士SC401故障盘,请大家帮看下能重新开卡或拆颗粒么?

楼主(2021-03-15):
海力士 SC401 512G,M.2接口,DELL笔记本OEM盘。

故障现象:在笔记本BIOS中认盘,但无法启动系统,拆下装到硬盘盒中连接到其他计算机上,能识别出SSD,但读取分区的时候卡住,等待半个小时也无响应。

请教大家这块盘有修复的希望么?或者只能拆了颗粒找块主控板做SSD,不知道2246、2258这些主控板能否识别这个颗粒?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想办法重新开卡,之后就不能存重要数据了,最多做做系统盘之类的

网友:
台湾产的主控?
大概就马牌、群联、慧容?

你要不要赌赌看,尾部去找短接点,看一下显示的型号,说不定有戏。

赌啦~~~赌啦,说不定以後还可以多海力士玩

网友:
海力士自家主控无解,建议把贴纸贴回去找官方售后,笔记本自带的硬盘理论上是有保修的。
不想走保修想折腾可以试试2258,可能能支持,我记得HY 3DV4在2258上跑圈不掉速

网友:
海力士87830主控开卡没戏/你只能走售后或者拆颗粒/拆颗粒好像SMI2258支持3DV3 V4颗粒

网友:
高价收:lol:249587501

网友:
锁盘了,不太好解决。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LZ 我的也这样子了

网友(2021-11-21):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这样子了,可以救救吗?

网友A(2022-06-21):
我才捡便宜入了一块这个型号1t的,有流传说容易是矿盘清零,十分担心中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

网友:
不会修。但是2258h主控支持,跑圈会掉速到280

网友:
最近的sc401清零盘,可能有办法开卡了??

网友:
改58XT,便宜好用,可以4贴1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才捡便宜入了一块这个型号1t的,有流传说容易是矿盘清零,十分担心中 ...

就这速度,一般会拿来矿的

网友(2022-11-29):
引用 网友A:
我才捡便宜入了一块这个型号1t的,有流传说容易是矿盘清零,十分担心中 ...

我也才睁着眼买了一块。260.。。最近快递的问题,没有几个正经盘到我这里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买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