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利利普OWON-SDS8102V示波器旋钮失灵,拆机更换全部编码器

楼主(2021-03-15):
利利普OWON示波器,型号SDS8102V。8寸800*600分辨率大屏,锂电池供电,100M带宽,2G采样频率,反应快。购于2012或2013年,接近3000大洋,用着总体不错。

但是这货有个致命缺陷,旋钮(数字电位器,编码器)用不了几年就接触不良了,表现为正转变反转,跳来跳去,体验极其差。曾增加消抖电容,有一定效果,但是改变不了越来越失灵的趋势。几年前就想更换编码器,无奈那8个旋钮帽死活拆不下来,太紧了。

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换编码器!好一通折腾,终于全部拆开,占了小半个床。拆旋钮帽用了钳子和热风枪大法,手弄的生疼,才搞定。

螺丝一大堆,共五六种规格。

新买了8个编码器(3个步进型,5个无极型)和8个旋钮帽。进口ALPS品牌,一次性到位,用到示波器退休,再也不折腾第二次了。经拆解查看,步进和无极编码器都是步进型的,差别只是转动的时候手感有没有顿挫感,我估计能相互替换。

价格贵上天,8套花了173大洋。谁让国产的不行呢?

左边ALPS,右边原来的台湾省产Everbest品牌。显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ALPS的更厚,是半轴的,Everbest的薄,是梅花的。

直接替换是不行的。但是没办法,ALPS的都是这种半轴的,没有梅花的。

更糟糕的是新买的半轴旋钮帽比原来的梅花旋钮帽大一圈!

原来的8个编码器拆掉,焊盘清理干净。过程不易,为了迅速,先剪掉编码器的引脚再拆会快点。

有大神分析OWON设计的编码器和按键检测机制也不太好,容易出现误判的情况。

新编码器焊上去。

依旧加上0.1uF消抖电容,以防万一吧。

为了解决编码器过厚的问题,把按键膜上编码器的位置扣掉。

这样高度就和原来一致了。

按键板往回装。注意左侧还有一个L型按键板,二者通过排针相连。

主板,各种USB,网线,VGA接口等等。

另一面密密麻麻的,核心技术就在这里,我也不懂。

装到按键板上。

巨大的屏幕固定在更大的铁基板上,还有散热风扇。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整体盖在原来的板子上面。

然后高压电源板和L型低压电源板也装上去。

电源板很简洁,但是该有的元件也都有。

电池仓也装上去。过程看着简单,但是反反复复拆装好几次,因为按键全部失灵。查来查去怀疑按键板被上面的主板短路了,至于那个部分短路没看出来。反正贴了一层绝缘胶带解决了问题。

安装后盖的时候悲剧发生了,不小心大力出奇迹,弄断了开关。

和老式电视机电源开关基本一致。本人不太喜欢这种开关,个头太大了。

外壳扩孔,找个船型开关装上去。

连接导线。

装上后盖。

这8个旋钮帽难搞了。

费了好大劲把旋钮帽打磨小一些。

太费劲了。于是只打磨了5个小旋钮帽,那3个大的还是想办法把原来梅花的装上去了。

装好之后用了大概半个月,一切正常。希望再战8,9年!!!

OWON利利普SDS8102V示波器更换锂电池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173

网友:
赶上直播了,先搬个板凳坐下。

网友A:
这个旋钮出问题时,恨得咬牙切齿,公司有一台国产3年也一样问题,但泰克的很老的都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旋钮出问题时,恨得咬牙切齿,公司有一台国产3年也一样问题,但泰克的很老的都没这个问题。
...

用着确实闹心,国产当自强啊

网友B:
我的利利普eds102cv买了也有六年了吧,编码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除了编码器质量的问题,使用环境也很重要,长期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仪器仪表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个示波器,EDS112CV买了一年多了,很正常

网友C:
我们公司有台古董泰克示波器98年生产的, 前段时间使用旋钮还是好好的;

不给听说当年是10多万买回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有台古董泰克示波器98年生产的, 前段时间使用旋钮还是好好的;

不给听说当年是10多万买回来的 ...

我有一台1976年的HP示波器,旋钮也是好好的。杂牌货的用料差别很大,跟HP安捷伦泰克比其实就是玩具级的。

网友:
编码器没有拆解了看看?
说不定就是积碳

网友:
我们公司老的泰克2通道普通的没问题,一台4通道全隔离的好几万,早就编码器正反乱转了,BNC插头也接触不好,是不是利用率太高???

网友:
还是钱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利利普eds102cv买了也有六年了吧,编码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除了编码器质量的问题,使用环境也很重要, ...

没有高温高湿环境用过,北方比较干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1976年的HP示波器,旋钮也是好好的。杂牌货的用料差别很大,跟HP安捷伦泰克比其实就是玩具级的。 ...

以前一台泰克100M的 TDS220 卖差不多2W, 物料成本撑死了3千出头(泰克获取多少利润呀,他们的工程师过过得可滋润), 可以用很好的物料,用非常好的旋钮了;

现在国产的一台卖2000; 公司还得要利润发工资、厂房租金、各样杂费。。。。
能给什么好料给用户, 你看楼主的示波器外壳的塑料,基本上和小孩子玩具用料差不多

网友:
有一台HP 54600, 几十年的机子, 按键旋钮非常好用, 拆开看板子镀金的

网友:
花轴alps的ec11不难买到

网友:
 编码器这东西还是进口的好。国产的器件就是不争气。

网友:
强烈建议编码器拆开看看什么原因坏了

网友:
体积不合适,不然我这里有全新的alps编码器,段位跟阻尼的都有。。

网友:
编码器算是通病了,我当年那台也是编码器失灵,保修内发回原厂免费修了。
展会上还和OWON的人聊,还提了这事,你们的编码器是不是容易失灵?场面一度十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