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数显卡尺不放电池可以吗?

楼主(2021-03-15):
数显卡尺开关机键不好用
显示屏一直亮的 也不自动关机
电池弄了个开关(正极 电池外圈)
不用的时候 关机,也就相当于没有安装电池
这样的话对卡尺有影响吗

网友:
没影响。没影响。

网友:
没影响,完全没影响的

网友A:
开关不好多数按键导电胶不好,把开关键和公制转英制键对换就好,反正此键少用。我就是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不好多数按键导电胶不好,把开关键和公制转英制键对换就好,反正此键少用。我就是这样做 ...

刚买的第一次用(二手)  不想拆卸(测量准确) 哈哈哈 怕搞坏了
所以就弄的电池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