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8825紫色驱动板直接安上就行吗

楼主(2021-03-15):
需不需要短接里面的端子,水平电机打算用两个,怎么接是一个驱动板接两个吗

楼主:
难道没一个懂的嘛

网友:
一个驱动带两个电机,最简单就是两个电机并联,讲究的就用串联接法

驱动安装位置对不对,自己插主板定义和驱动定义,EN脚和VCC脚的位置确定不要接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