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定位手表进水,拆开吹吹,装好继续用

楼主(2021-03-15):
小孩的手表,不戴在手上,放在包里。前两天下雨,用过雨伞也放在这个包里,手表进水了,还振振有词说水表不是防水的,我……
虽然懒症在身,但还是拆开

接下来热风枪吹,不表了
插上充电头试试

没大问题,就是屏角上有亮点

装回去时看了下主板背面,有测试点和接口,其中一个应该是摄像头吧。

天线

装好

USB充电口的堵头不见了,所以防水性能没有了
装好

测试功能一切正常。
就这样用着吧。
谢谢观赏 !!

网友:
这个小东西肉肉还挺多的,谢谢!

网友:
天翼,无所不能

网友:
其实,人类跟电子产品一样,吹吹拍拍就好了。。。。

网友:
后盖也没密封圈,确实不是防水设计

网友:
建议给孩子弄个稍微好一点的,至少保证安全一些。这种如果进水或者短路电池出问题了,小孩子处理不及时容易受到伤害。

网友:
是支持4G的吗?

网友:
我给两个孩子也买了电话手表 防水款 拆开看过 庆幸游泳叫孩子摘下来了

网友:
下次套个塑料密封袋装起来再用

网友:
可拆卸式锂电池!

网友:
这个表能刷机吗?

网友:
小孩子现在普遍用这类通讯设备,用还是得提醒注意一点

网友:
看芯片就知道是电信的,电信的还是4G的,起码300吧

网友A:
好奇问问,这款手表可以安装手机卡自动调时间,还是要连接手机才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问问,这款手表可以安装手机卡自动调时间,还是要连接手机才能调?

联网后自动对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