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动车灯头仪表

楼主(2021-03-15):
拆个电动车灯头仪表

楼主:
拆个电动车灯头仪表。

网友:
谢谢分享。很垃圾的产品。。。。。

网友:
这仪表功能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A:
比较低端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低端的产品

国货当自强!现在的产品能省都省了

网友(2022-01-15):
锈的还是直接换新,我有辆也是这样的但灯板是用的铝的可以用焊台加热更换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