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小湃盒子P3 PRO拆解,没有4K输出?

楼主(2021-03-15):
过年买了个创维小湃盒子P3 PRO,说是8K解码,4K输出,但是输出选项里就只有1080p 60Hz。火了,拆出来看看。

首先,这个盒子外壳是全塑料的,大家不要有任何误会,所以散热完全是靠内部的散热片。
整个盒子都是用塑料卡扣固定的。大家用手指甲就可以轻松打开。

可以看到散热铝片用4个塑料柱子热熔固定再底壳上。这个散热片比较厚,大概有3到4mm,不知道能不能有效帮S905X3散热,之前看外贸盒子的X96MAX+就是散热缩水导致过热死机。

上壳带个没什么用的LOGO呼吸灯。

主板采用黑色PCB,看起来还可以,上面还焊接了2个金属天线,给蓝牙和wifi用的,信号还可以。S905X3和内存芯片屏蔽罩里,太难拆,我就偷懒不拆了。

主板背面也加了屏蔽罩,做工确实是要比大部分外贸盒子强多了,就是要400多,太贵了。

可以看到,用的是3星的32G闪存,螃蟹的千兆网络PHY 芯片 RTL 8211

WIFI蓝牙芯片是Realtek瑞昱RTL8822C

对了,在AV插孔的后面有个reset按钮,用牙签按住再上电开机就会进入官方的recovery。
盒子带个蓝牙的语音遥控,安卓9,用起来还是挺流畅的,就是没有4k输出,让人不爽,不知道后面固件会不会更新。

楼主:
对了,腾讯的极光盒子3 PRO的电路板和这个一模一样,就是盒子的外壳不一样而已。

网友:
创维小度盒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腾讯的极光盒子3 PRO的电路板和这个一模一样,就是盒子的外壳不一样而已。 ...

腾讯的可4K,我家里用的就是这款,性能好不好也不清楚,平时都玩电脑,电视就只是孩子用来看儿歌跟动画片的,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4K输出没问题。

网友(2021-04-16):
我有个外贸盒子也用的s905x3,但是无线芯片不一样,卡logo了,自检进步了系统,不知道能否有高人移植一下正版盒子的系统呢

网友(2021-09-04):
不支持4K是显示器/电视机的问题 盒子能支持

网友(2025-07-10):
请教一下楼主朋友啊,我也淘了一个创维P3PRO,用着很不错,但我这个盒子通电后不做任何操作,过一会遥控器会发生类似警报的声音,请问这个怎样解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