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Y808_DIY:CC1101 smartRF RCSwitch 和433 or 315遥控

楼主(2021-03-15):
经常在论坛闲逛,看到遥控器便宜,就买了一个;
回来后发现不能配对,就……

后来又贪图便宜买了个这钟模块;
事实证明,这次操作正确,涨了!!涨了一倍!!这要是股票……
估计这时候我就不在这发帖了。

先是考虑买这种来解码,第二天,卖完了!其实别家也还有,但是……

听说这两种也可用

这次不纠结了,全部买!

要知道我以前是混摄影论坛的。(懂的都懂)

开始折腾

测试了几个频率
315,433,434  ,434的信号最高

顺利解码,把家里的遥控器都按了一遍
有的可能不是433的

花絮

可以控制led,所有房间和阳台都可以
(房子不大,没有2楼,无法测试隔楼板效果)

最后给大家推荐个更劲爆的。
这是我【面向百度编程过程中无意发现的】

寄存器配置和arduino代码

static const registerSetting_t preferredSettings[]=
{
  {CC1101_IOCFG2,        0x0D},//GIO2  异步输出
  {CC1101_IOCFG0,        0x4D},//GIO0  异步输出,反向
  {CC1101_PKTCTRL0,      0x32},//异步,无限数据包模式
  {CC1101_FSCTRL1,       0x12},
  {CC1101_FREQ2,         0x10},
  {CC1101_FREQ1,         0xB1},
  {CC1101_FREQ0,         0x3B},
  {CC1101_MDMCFG4,       0x2D},
  {CC1101_MDMCFG3,       0x3B},
  {CC1101_MDMCFG2,       0xB0},
  {CC1101_DEVIATN,       0x62},
  {CC1101_MCSM0,         0x18},
  {CC1101_FOCCFG,        0x1D},
  {CC1101_BSCFG,         0x1C},
  {CC1101_AGCCTRL2,      0xC7},
  {CC1101_AGCCTRL1,      0x00},
  {CC1101_AGCCTRL0,      0xB0},
  {CC1101_WORCTRL,       0xFB},
  {CC1101_FREND1,        0xB6},
  {CC1101_FREND0,        0x11},
  {CC1101_FSCAL3,        0xEA},
  {CC1101_FSCAL2,        0x2A},
  {CC1101_FSCAL1,        0x00},
  {CC1101_FSCAL0,        0x1F},
  {CC1101_TEST0,         0x09},
  {CC1101_RSSI,          0x80},
  {CC1101_MARCSTATE,     0x01},
  {CC1101_VCO_VC_DAC,    0x94},
};

/*
  Simple example for receiving

  https://github.com/sui77/rc-switch/
*/

#include "cc1101.h"
#include <RCSwitch.h>

#define my_LED 5
uint8_t my_flag = 0;
uint32_t my_Value = 0;

static CC1101 cc1101;
RCSwitch mySwitch = RCSwitch();

void setup() {
  pinMode(my_LED, OUTPUT);
  digitalWrite(my_LED, HIGH);
  Serial.begin(115200);
  delay(5000);
  Serial.println("befor RF_set");
  cc1101.print_allreg();
  delay(1000);
  cc1101.Init();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after RF_set");
  cc1101.print_allreg();
  delay(1000);
  cc1101.SetTRMode(RX_MODE);//开启接收
  mySwitch.enableReceive(0);  // Receiver on interrupt 0 => that is pin #2
}

void loop() {
  if (mySwitch.available()) {

    Serial.print("Received ");
    my_Value = mySwitch.getReceivedValue();
    Serial.print( my_Value);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 mySwitch.getReceivedBitlength() );
    Serial.print("bit ");
    Serial.print("Protocol: ");
    Serial.println( mySwitch.getReceivedProtocol() );

  }
  if (2422533 == my_Value)
  {
    if (0==my_flag)
    {
      digitalWrite(my_LED, LOW);
      my_flag = 1;
    }
    else
    {
    digitalWrite(my_LED, HIGH);
    my_flag = 0;
    }
    my_Value = 0;
    delay(2000);
  }
  mySwitch.resetAvailable();
}

面向百度编程,参考的文章,在此感谢他们的分享。

https://www.geek-workshop.com/thread-5249-1-1.html

网友A:
那个USB SDR ,有什么好玩的软件? 除了一般的SDR软件之外的。

网友:
这是什么梗?
混摄影论坛的(懂的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USB SDR ,有什么好玩的软件? 除了一般的SDR软件之外的。

刚刚发现这个好东西,还没开始折腾;

手上现有的电子垃圾还没处理完;有太多东西想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楼主:
这是什么梗?

混摄影论坛的(懂的都懂)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765172

玩电子这点开销,相对来说……
当年,无敌兔3,我已经将3W多转到了购物常用的银行卡中;

思虑再三,把手头的相机s、镜头s 放进了防潮箱;将送人的烙铁又要了回来……
(复数加s,那个哥们搞维修的,烙铁很多)

建议培养爱好从摄影开始;
然后,再玩别的,就舍得花钱了。

楼主:
我们为什么买买买:
鸟笼效应--积攒电子垃圾的心理学理论分析

1907年,詹姆斯从哈佛大学退休,同时退休的还有他的好友物理学家卡尔森。一天,两人打赌。詹姆斯说:“我一定会让你不久就养上一只鸟的。”卡尔森不以为然:“我不信!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养一只鸟。”没过几天,恰逢卡尔森生日,詹姆斯送上了礼物——一只精致的鸟笼。卡尔森笑了:“我只当它是一件漂亮的工艺品。你就别费劲了。”从此以后,只要客人来访,看见书桌旁那只空荡荡的鸟笼,他们几乎都会无一例外地问:“教授,你养的鸟什么时候死了?”卡尔森只好一次次地向客人解释:“我从来就没有养过鸟。”然而,这种回答每每换来的却是客人困惑而有些不信任的目光。无奈之下,卡尔森教授只好买了一只鸟,詹姆斯的“鸟笼效应”奏效了。实际上,在我们的身边,包括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先在自己的心里挂上一只笼子,然后再不由自主地朝其中填满一些什么东西。

网友:
Cc1101解码感觉没有专门的射频模块灵敏度高,不知道是配置有问题,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为什么买买买:
鸟笼效应--积攒电子垃圾的心理学理论分析

敬佩 楼主 软硬件 和  心理学  精心教导

网友:
我的也接收到数据了 可是复制的发射数据不能被接收器执行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ASK/OOK模式下是不是只支持0 bdm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