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解德国巴斯勒500万像素工业相机(Basler acA2400-14gm)

楼主(2021-03-15):
手头有个Balser的工业相机坏了,拆出来看看。

型号acA2400-14gm。GigE千兆网口带poe功能。

外壳螺丝拆了,可以看到内部使用多块电路板加FPC连接而成

进来就是网口变压器

可以看到Poe供电芯片Si3402

接下来是PHY芯片,小螃蟹的RTL8211,

这个是FPGA用来做图像buffer的南亚内存颗粒,这PCB后面就是用来做快速图像采集用的FPGA。

CCD本体和调理电路。

这小东西结构真设计的不错。十分紧凑,且通过FPC将全部PCBA连接到一起,真是软硬结合PCB的典型设计。

网友A:
我们也在用basler的相机,而且经常拆,因为我们用的相机要求特殊不能装滤光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在用basler的相机,而且经常拆,因为我们用的相机要求特殊不能装滤光片 ...

那你可以发下别的型号拆解贴

网友:
上次见了一个飞机上用的摄像头,10年左右的,和这个做工差不多,不过那个里面有防潮防震

网友:
网口是日本广濑的

网友B:
这个相机原厂保3年的,坏了送回去检测换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机原厂保3年的,坏了送回去检测换新就行了

15年的设备,早过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在用basler的相机,而且经常拆,因为我们用的相机要求特殊不能装滤光片 ...

CL采集卡 每个相机控制软件都不通用的吗? 曾经想收一套线阵相机来试一试拍照用的。。

网友:
工业的东西就是抗造

网友:
GigE越来越广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采集卡 每个相机控制软件都不通用的吗? 曾经想收一套线阵相机来试一试拍照用的。。 ...

一般厂家都配有相应的SDK,都是自己开发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在用basler的相机,而且经常拆,因为我们用的相机要求特殊不能装滤光片 ...

黑白的没滤光片,彩色的有红外截止滤光片

2500-14gm是basler最便宜销量最大的一款,mt9p031这款cmos出来十年了

网友(2021-07-11):
日本广濑的短接口线有多条,有要的可私信或留言。

网友D:
这玩意我这也用, 20多台设备,就坏了一个相机,抗造,这货拍照速度快,我这是1200 每分钟,检测系统最快能到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我这也用, 20多台设备,就坏了一个相机,抗造,这货拍照速度快,我这是1200 每分钟,检测系统最快能 ...

楼主这款是500万像素,每秒14帧的,而且是卷帘快门一般不能做飞拍,属于最低档的型号

网友(2021-11-17):
我的是迈德威视的,POE供电是选配,估计芯片用的是跟楼主这个一样,外围配件也是空的,有时间补上试试能不能带POE供电

网友:
做工真好,学习了。

网友E(2022-03-08):
请问一下工业相机镜头接口正对芯片的外层玻璃遮挡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2022-05-04):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工业相机镜头接口正对芯片的外层玻璃遮挡是起到什么作用?

一层防尘保护玻璃,有的兼有红外光过滤功能

网友:
高端的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