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4G随身wifi能不能改造,有偿也行

楼主(2021-03-15):
因为有特殊用处,想修改一下无线的mac的地址。
要是25系列的闪存可以直接吹下来更改。无奈这个玩意是bga封装实在玩不转
可以有偿,谢谢各位

网友:
木有办法,,,都是马牌的主控

楼主:
想拆闪存直接改,发现这种闪存,网上买不到编程器

网友:
路由器不是有mac地址伪装么?克隆访问端的mac

网友A:
这是什么鬼芯片,还真是第一次见,,,资料都查不到啊。

网友(2022-04-19):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鬼芯片,还真是第一次见,,,资料都查不到啊。

美满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