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清理两个油水分离器(FEIYUE BFR3000)

楼主(2021-03-15):
最近拆了很多破烂 收获颇丰 上午下雨没事 找出两个清理一下

惨不忍睹的外表  这两个都是油水分离和油雾器双联的

初步分解一下

然后逐一拆解清洗

金属和塑料部分全部用油清洗  用压缩空气吹干净 橡胶件不建议用油清洗 还有就是里面有很多小的密封圈 注意别丢了

洗干净后重新组装
先装油雾器部分

油量调节旋钮  数字越大油量越大

注意右面这个孔 上面有个密封圈  这是上油管密封圈 缺失后会导致不上油

装上油杯  油雾器组装完毕

调压阀

空气从塑料卸齿部分进来后是旋风状态 水分和油以及大颗粒杂质会甩到滤杯壁上  然后空气通过滤网通往下一级的油雾器

过滤杯底部带排水阀

两部分组合

接气源

可以正常调压

另一个结构比较简单 清洗更方便

完工

网友:
前排围观老刀捞油水

网友:
油水分离器,是搞地沟油用的吗?

网友:
今天弄个探花

网友:
这正是:并蒂莲花次第开。。。

网友:
用了这东东就没有油水可捞了。。。。

网友:
小号那款我有好几个,没地方用,全扔垃圾桶了

网友:
水油分离器已经完工 气泵 喷枪搞起

网友:
看来老哥是有的大大的油水准备捞了哦

网友:
洗洗焕然一新

网友A:
好哇,这次逮着了,是你小子老偷俺庄园拖拉机零件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哇,这次逮着了,是你小子老偷俺庄园拖拉机零件吖

呔 呆子 醒醒 你沒有莊園 沒有拖拉機!

网友B:
油水分离器在什么地方用的多呢?

网友:
油水分离器,无油空压机应该用不到,油雾器是给气动工具润滑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水分离器在什么地方用的多呢?

用来过滤气泵出来的压缩空气的

网友C:
这玩意啥东西上用的?

网友:
晚了支持老哥的精彩油水神器了

网友:
机床上的标配,十多年的老机器容易爆裂漏气。

网友:
啥原理的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啥东西上用的?

气动工具前级 过滤压缩空气中的水分油污和给工具提供润滑油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