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问电路 这是否能实现?

楼主(2021-03-15):
一个开关. 一个充电器.  一个电机. 一个电池. 一个电压表. 电线若干。
没有其他元器件. 铜线若干可以随意.
开关为两脚单开开关. 电池为3串带保护板的三元锂.充电器电压12.6V.(充电器和电池为DC 55*21三脚接口 连接,插上断开一个负极那种母座.) 电机12V.
要求如下

设定开关打开,电机运行. 显示电池电压;开关开闭,电机停转.电压表断电.

充电器插上充电. 电压表通电显示充电电压,电机不动作; 充电器拔掉. 电压表断电.

这是否能实现?

网友:
开关后面串联二极管,充电器插座后面串联二极管,然后两个二极管负端接一起到电压表的供电线,要用三线单独供电的那种电压表,测量正负极直接接电池上。

网友:
充电插座带开关那种5525就可以

网友:
没理解啥意思,充电器和电池会同时供电么?不是的话船型或者滑动开关很容易。同时供电肯定要附加元件了

网友:
5v处充电器,4v处电池,led处接电压表,灯泡处接电机
左边开关不要,模拟充电器插入拔出

不知道有没有错

网友:
三挡6脚船型开关,拨中间是空档,相当于全断电,拨左或右就是电机转或充电,
电压表的值因为加入二极管有压降,读出的值加上0.7伏。

网友A:
条件少啊 电池电压  电压表几线的

网友B:
楼上全错,这题里列出的元件并没有二极管。

网友:
你的意思是开关控制,运行时显示电压,及电机转动

  充电电时,显示电池电压,应该用继电器就解决了,

默认电压表在继电器常闭端联动电池与电机端,实现你说的开关运行电压表等功能

用充电器电压去控制继电器,插电电压表与充电器电源接通!

机械方式应该是完美解决你的需求!

其它大神应该写个门电路原理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少啊 电池电压  电压表几线的

电池12V.电压表三线.电机12V.充电器12V.

不能凭空添加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全错,这题里列出的元件并没有二极管。

对.没有其他元器件. 铜线若干可以随意.
开关为两脚单开开关. 电池为3串带保护板的三元锂.充电器电压12.6V.(充电器和电池为DC 55*21接口连接) 电机12V.

网友:
是否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没有其他元器件. 铜线若干可以随意.
开关为两脚单开开关. 电池为3串带保护板的三元锂.充电器电压12.6V. ...

条件变动,增加一个带屏蔽的DC插座,我也跟上修改一下。最好一次性设定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条件变动,增加一个带屏蔽的DC插座,我也跟上修改一下。最好一次性设定参数。

完全看不懂,dc正负错了,也无法充电,电压表3线的

网友:
不加元件或改开关,应该不太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完全看不懂,dc正负错了,也无法充电,电压表3线的

那我就说明一下吧。
楼主要求中有“充电器插上”,充电器插头插入带屏蔽的DC插座中,做到“电压表通电显示电压;充电器拔掉. 电压表断电“。图中仅表示充电器的极性。
当充电器插头拔掉后,带屏蔽的DC插座中1、2闭合,电压表接入电源、电机支路,船型开关闭合,电机工作,电压表”带电“。

本人是菜鸟,望楼上大师指正。

网友:
不加保护这样行么,开关位置如果只控制电池,就改到电池上面那个线上

网友:
胡乱画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就说明一下吧。
楼主要求中有“充电器插上”,充电器插头插入带屏蔽的DC插座中,做到“电压表通电显 ...

加个图片说明一下。

网友:
怎么感觉楼主是在找人写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