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轻木激光组子宫灯制作

楼主(2021-03-15):
一直都比较喜欢仿古题材的设计,而且中日文化上的相似性也是我喜欢上了日本的组子纹饰,正巧最近有空就业余时间
设计制作了一款组子宫灯。采用的是轻木加激光加工,最后再组装起来。
先上solidworks效果图

花了一段时间激光加工出来买了一些其他相关配件。总体上就是这些了。包括激光加工的板子,电子蜡烛,流苏,玉线,还有灯罩纸
可以选白色,红色,或者草花纸

然后就是制作要用到的工具。尺子,美工刀或者剪刀裁纸用。热熔胶枪沾蜡烛。还有胶棒或者胶水,白乳胶,用来粘灯罩纸。

接下来就是正式开始组装了。首先先打开热熔胶枪,然后在热熔胶枪加热的时间内裁纸,并且粘到宫灯的四壁内侧

1将纸裁到合适大小,如图中所示

2 涂胶粘接

3 粘好后的效果,这里一定要注意正反面,即宫灯四壁的板子四周有四个卡扣,两片板子卡槽是朝下的两片板子的卡槽要朝上,并且灯罩纸要
粘在内侧,这样宫灯做好后木纹才能够显露在外侧。

未完待续。。。。

楼主:
粘好灯罩纸以后,胶枪已经预热成功了,此时可以使用它来粘接电子蜡烛了

此处要粘牢,最好内外都点上足够胶水,其次要把底部的开关和换电池的舱盖露出来方便后面使用和更换电池。
其次这一步要检查电子蜡烛的好坏,具体方法是,电子蜡烛是吹控的,打开底部开关后,对着蜡烛上吹气
就可以控制蜡烛的亮灭。

然后就是宫灯的总装了。先将四壁扣合,注意前文提到的卡槽上下朝向要扣合。

四面扣合好了后是这个样子的

此时宫灯还没办法牢固结合,扣合的不够紧密,并且没有实现卡笋的自锁还需要装上上下盖板

网友A:
子宫灯?子?还宫?宫灯?

楼主:
上下盖板的安装方法
先安装底板,将准备好的底板斜向插入宫灯四壁,使其一个凸隼插入一边的凹槽内

然后轻轻翘起刚才扣合边的其中一个临边,是其一个临边扣合,如图所示

然后同样方法扣合另一条临边

最后再扣合最后的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宫灯?子?还宫?宫灯?

喵喵喵??

楼主:
然后翻过来继续组装上盖

组装好后样子

然后组装就完成了

最后穿上绳子就可以挂起来或者不穿绳子放桌子上当夜灯均可

最后给大家欣赏一下效果图
悬挂起来

立于桌子上

黑暗中效果

完结

网友B:
我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看的,结果不是我想看的

网友:
楼主标题有点东西啊,还以为是什么重口帖子

网友:
我不想说我是被标题吸引进来长见识的

网友:
我是被子宫吸引进来的

网友:
同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
被标题吸引来的

网友C:
做工不错 不过光源可以再改进下 弄成感应的 直接上一个1W的led灯珠散射行了 有纸挡着 柔和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 不过光源可以再改进下 弄成感应的 直接上一个1W的led灯珠散射行了 有纸挡着 柔和了就 ...

准备装语音识别模块,改成语音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看的,结果不是我想看的

哈哈哈,你们真的是醉了!

网友D:
我是进来看子宫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进来看子宫灯的!

都是lsp,你们牛逼

网友:
想问问要花多少钱,想学cad

网友(2021-05-20):
同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