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坛友推荐保险管

楼主(2021-03-15):
请见多识广的坛友推荐哪个牌子的保险管数值准确些。5x20玻璃管  6x30玻璃管规格的。
TB上有2元10个包邮的,但有网友测试发现0.1A 0.2A的通电1A以上才烧断,感觉玻璃管子上的数值都是瞎刻上去的。

网友:
保险管本来就是要超过一定倍数才会熔断的

网友:
这东西来个心理安慰就好了

网友:
这种东西没那么精准,大概一个范围而已。

网友A:
你理解的保险管是什么样的?连空开也不是一到额定电流就跳啊,标称值立刻熔断那这保险管等于废的,一般都是标称值长时间熔断,1.5倍数分钟,2倍数秒内,便宜的玻璃保险管我都拿可调测过,没啥问题

网友:
可以自制快断保险丝,就是在细铜丝的一端加上一个合适的弹簧,通过拉力来使保险丝快速断开

网友:
可以用快熔,国内茗熔做熔断器的老大哥,就怕太贵你不舍得用。

网友:
0.1A    你应该找100mA   这东西有个行规,虽然换算后是一样的,但写A的慢溶。

网友:
推荐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说场景,比如是万用表用,还是电机用。选用是不同的。

万用表一般是电子保护,需要快断,平时采样电流也不大,所以其一般使用 F高速快熔保险丝,表用的一般都极细很容易断,抗震需要甚至采用玻纤束缠绕的方式制作。

而电机的有用TT超慢熔,主要是电机的启动瞬间电流很大,但是起转后的电流却不高,因此在材料上做了改变,标称可能只有3A,冷起可耐受15A。
还有高压分断型,就是里面带弹簧的,在保险丝上施加一定的拉力,一旦过热直接拉断,都不等其自然熔垂断裂,常见的就是微波炉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保险管是什么样的?这玩意儿又不是空开,标称值立刻熔断那这保险管等于废的,一般都是标称值长时间 ...

还是外行人选型,同时不懂还要图便宜的。

0.1A的M级别,却当100mA F级别去测试和理解,看似换算数据是一样的,但设计理念和分断场景却差异很大。再加上图便宜,本来就鱼龙混杂。

他这一句推荐,不说场景,要求数值准确就明白他白到啥程度了。    数值准确0.1A用在电机上的,红它不断,要够时间才断,0.1用在有些射频保护,那就是FF级别的,那真是表都来不及记录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外行人选型,同时不懂还要图便宜的。

0.1A的M级别,却当100mA F级别去测试和理解,看似换算数据是一 ...

首先感谢楼上所有网友回答,都很专业,5楼网友还给展示实际效果,有心了。
嗨,以前TB过钻头还把手弄伤过,所以再淘东西,就小心了。而且也看过劣质保险管坑人的帖子,怕买到不可靠的东西。本想大家给点建议,看看什么牌子的保险管质量好一些。因为不专业所以描述不准确,引出这么多专业大神。看来我得看看有关保险丝的制造或使用规范去。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所有网友回答,都很专业,5楼网友还给展示实际效果,有心了。
嗨,以前TB过钻头还把手弄伤过 ...

@四灵通 老大给的回复很漂亮

网友:
力特的保险管不错 价格也不贵

网友:
保险管有快速熔断和慢速熔断之别,不同场景需要不同的保险管,譬如各种仪器仪表须用快速熔断保险,而电视等在开机瞬间电流较大的用电器则适用于慢熔保险。以下为百度资料:
“保险丝一般都有自己特定的属性,例如按照熔断速度来分会用不同的字母表示,特慢速保险丝(TT),慢速保险丝(T),中速保险丝(M),快速保险丝(F),特快速保险丝(FF);按照国际标准又分为欧规保险丝(VDE)、美规保险丝(UL)、日规保险丝(PSE)等等。”

网友C:
请教一下,保险丝的耐压有什么意义?
直流供电电路中,用250V/1.5A的去代替原来的25V/1.5A的会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保险丝的耐压有什么意义?
直流供电电路中,用250V/1.5A的去代替原来的25V/1.5A的会怎么样? ...

如果是一般场景,主要是防止拉弧的,保险管主要应用是电流保护,所以其电流是基本参数,只要电流对就可以替换。

日常选用替换,主要是电流,电压可以忽略,因为体积就有一定的防弧能力了。

补充一点,拉弧不止是外观拉弧,所以体积是只是片面说。  特殊场景有要求分断防弧的,其实微波炉保险丝为啥加弹簧,也是防弧的,强行分断,且拉到安全跨度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般场景,主要是防止拉弧的,保险管主要应用是电流保护,所以其电流是基本参数,只要电流对就可以 ...

再请教一下微波炉的保险丝,我在淘宝上看到有一种微波炉用慢熔保险丝,在金属丝当中有一个圆的金属珠,加弹簧是加速分断,加金属珠是为了慢熔,性质截然相反,不知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保险丝的耐压有什么意义?
直流供电电路中,用250V/1.5A的去代替原来的25V/1.5A的会怎么样? ...

耐压是指你能允许使用的电压等级
往下兼容,往上最好不用
这是指在这个耐压等级下,熔丝不会出现绝缘击穿、在熔断后不会出现拉弧、弧光短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一下微波炉的保险丝,我在淘宝上看到有一种微波炉用慢熔保险丝,在金属丝当中有一个圆的金属珠,加 ...

用的位置不一样,带弹簧的是高压的,带金属球的是低压的。

金属球的一般是输入保险丝,在220V输入那里,电流一般在10A以下,

弹簧的是高压的,变压器后高压线上,耐压标称五千伏,一般都不到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