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可控硅调光台灯为什么不能用节能灯,没有拆机图,请自行脑补

楼主(2021-03-15):
调光台灯,白炽灯泡,大家很多人都用过吧,前些年很多地方的标配啦,一般都是使用的可调硅调光但是,这种调光台灯无法适用于节能灯泡,比如常见的双U形的,螺旋状的那种节能灯泡
如果就是要一定使用节能灯泡的话,后果就是节能灯泡只有一个亮度,且再换回白炽灯泡的话也就无法再进行调光了,只在一个最大亮度了
一直没搞明白这是为什么,是节能灯泡把可控硅给搞掉了吗?

没有拆机图,请各位老大自行脑补

麻烦哪位老大帮科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小的在这里代表我们大青县使用瘦肉精伺喂肉羊的广大养殖户表示深深的感谢啦

网友A:
因为节能灯是宽电压自适应的,110-240v它都能自己调整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节能灯是宽电压自适应的,110-240v它都能自己调整适应

可为什么一旦使用了节能灯就无法再使用白炽灯泡的调光功能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为什么一旦使用了节能灯就无法再使用白炽灯泡的调光功能了呢

可控硅烧了

楼主:
对,为什么会烧呢,我和我的同学们已经烧过了好多了,就是那种夹子夹在床头上的那种调光台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为什么会烧呢,我和我的同学们已经烧过了好多了,就是那种夹子夹在床头上的那种调光台灯 ...

没这么用过,估计是节能灯内的滤波电容使瞬时电流过大,调光台灯的可控硅一般用小功率三极管封装的那种,过载能力差。

网友:
1,节能灯有频闪,又没有LED的恒流驱动,而可控硅是削波式调节,所以肯定不能用。
2,节能灯的镇流器启动电流可能太大烧了主板?

网友:
可控硅功率小,吸收电路太省

网友C:
节能灯是恒流工作,所以,可控硅调压电路无法调光,使用节能灯后,容易损坏可控硅或调压电位器,至于损坏调压电位器我也没想明白什么原因,但已发现多次,更换后调压板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能灯是恒流工作,所以,可控硅调压电路无法调光,使用节能灯后,容易损坏可控硅或调压电位器,至于损坏调 ...

是吧,会损坏调光电路的,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估计还是高压器可控硅参数富余量较小。

网友:
台灯的调光器是可控硅调光器,相对应的,使用的灯泡,也必须要是支持可控硅调光功能的灯泡才行的,而白炽灯泡是可以直接调光的

普通的电子节能灯和LED灯泡,都是不支持可控硅调光功能的.

你可以选择支持可控硅调光功能的电子节能灯,或者LED灯泡,市面上都有的;

另外有一个问题,调光器不一定能兼容所有的调光灯泡,调光效果是要实际测试了才知道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网友D:
可控硅调光其实是斩波,你看了被斩的波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调光其实是斩波,你看了被斩的波就明白了。

是这意思不?没明白怎么会损坏调光电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意思不?没明白怎么会损坏调光电路的

不是这样的,会有很多尖脉冲和3次谐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用过,估计是节能灯内的滤波电容使瞬时电流过大,调光台灯的可控硅一般用小功率三极管封装的那种, ...

说得对,节能灯内的滤波电容使调光台灯的可控硅击穿短路。

网友:
有电解电容的存在,上电瞬间,超过可控硅最大电流,可控硅击穿

网友:
不一定会马上烧掉,但是很大概率会烧。
我家的另一套房子,现在我爷爷他们在住,床头有两盏节能灯作为床头灯,脑瘫的设计者使用了斩波调光器作为开关和亮度控制,以前就发现调光几乎没用,亮度变化不明显不说,还会导致荧光灯不停地熄弧再启动,结果就是不停地闪烁还发出吱吱吱的声音,除非开到最大亮度才能正常,当时我就知道这玩意肯定活不久。不过他们重来没用过。前几天回去哪里,手贱又试了试,结果砰的一声,火花四射,调光开关和两盏灯一起带走,空气开关直接保护。

网友:
当年电子市场2元一个调光模块

网友(2023-05-06):
引用 楼主:
可为什么一旦使用了节能灯就无法再使用白炽灯泡的调光功能了呢

这个最主要是钨丝灯是靠电阻值来调光的,而节能灯的回路没有电阻值很小,控制器相当于是短路所以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