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微波炉换主板后按键面板功能对不上号

楼主(2021-03-16):
美的微波炉(带光波)型号:EG7XCGW6-NA换主板型号:EGLCC4-15-K后,按键面板部份功能对不上号。开始,暂停,微波火力正常;解冻无反应;快捷微波加热:1分钟变成10秒,2分钟变成5分;10秒变成1分钟;10分钟无反应;请有懂的师傅指点下。听说呆跳线解决,不知如何下手?

旧主板EGLCC4-15-K(有 4.8V和12V,显示半个7777,可能芯片坏了)

新主板EGLCC4-15-K装上后按键面板部份功能对不上号。开始,暂停,微波火力正常;解冻无反应;快捷微波加热:1分钟变成10秒,2分钟变成5分;10秒变成1分钟;10分钟无反应;

将情况反映给店家,店家说:去掉红点的swb和swf

去掉了,装上后,一样,按键面板部份功能对不上号。开始,暂停,微波火力正常;解冻无反应;快捷微波加热:1分钟变成10秒,2分钟变成5分;10秒变成1分钟;10分钟无反应;

按键面板部份功能对不上号。开始,暂停,微波火力正常;解冻无反应;快捷微波加热:1分钟变成10秒,2分钟变成5分;10秒变成1分钟;10分钟无反应;

网友A:
还是修原装的比较好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跳线,楼主能把板反过来让观赏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跳线,楼主能把板反过来让观赏一下吗?

反过来是这样的,可能是旧ver1.1与新 ver1.43版本程序有区别,所以按键对不上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修原装的比较好

因为蟑螂破坏霉变了,板子程序芯片好象坏了,按键面板,各电容,电阻,光藕,二极管,电源芯片换过,故障一样:12V正常,但4.8V对地只有30欧,显示半个7777。

网友:
跟一下如果电路是一样的话,试试将主控搬到新板试试

网友:
把板子用酒精清理干净,把数码管的控制芯片对掉下,芯片坏了温度会升高

网友:
数码管显示不全和电源关系不大,主要查数码管的驱动芯片和数码管,电源不正常就顺着线路找短路的地方

楼主:
又购一块EGLCCE4-15-K VER1.1版本的,千叮万叮,不要发错,以免退货。店主保证与我发的图片旧板一模一样,不会发错,结果发来的又是VER1.5版本的,无语,装上后,烧烤功能和方便面不能用:烧烤/金属钉菌;烤鸡翅;烤肉串;方便面;这四个按功能不能用(无反应),其他正常能用。按键面板也是全新换上的。帮朋友折腾的,微波炉能用就算了。烧烤功能不用就不用吧。

网友(2024-11-16):
引用 楼主:
又购一块EGLCCE4-15-K VER1.1版本的,千叮万叮,不要发错,以免退货。店主保证与我发的图片旧板一模一样, ...

把swa剪掉,其它的线连上就可以用

网友: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多次测试,最后只剪第一个(SWA),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还是机械式的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