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扳手是多档调速有用还是反转自停有用

楼主(2021-03-16):
突然有个疑问 电动扳手是多档调速有用还是反转自停有用 还是都没用 有懂的老哥给说说呗 一直用没反转自停的板手 反转自停用途是啥

网友A:
只用过雷力迅的,感觉转速调节有用,转速低,冲击力度就小。反转自停没啥用,可能能省点电

网友B:
反转自停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呢?大有5733普拉斯有这功能没

网友:
反转自停就是螺丝拧松后自动停止,螺丝不会从螺孔里掉出来,高处施工比较有用。
大有5733plus没有反转自停。
5733有单击功能 一直没搞明白是干嘛用的,说明书也语焉不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雷力迅的,感觉转速调节有用,转速低,冲击力度就小。反转自停没啥用,可能能省点电 ...

反转自停在拆卸螺丝的时候非常好用,避免螺丝在拧松以后被直接带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转自停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呢?大有5733普拉斯有这功能没

大有5733p不带反转自停功能.

网友:
单独再设个调速用处不大,开关上边有调速了,随着速度越高,打击力度也越大,所以我新买的鹰视安无刷扳手,发现它的正反转最高转速是有区别的,正转最高1750转,反转最高2200转,这样设计是合理的,因为螺丝用扳手紧好后,把它松开需要更大的扭矩。反转自停也是有的,目的楼上也说了,防止高空作业时螺丝螺母掉下伤人。

网友:
鹰视安扳手比较注重反转自停功能,所以切换到反转,默认就是反转自停,取消需要再按按钮。要是大有扳手没有反转自停功能就不要买了,否则高空作业时掉下螺丝螺母打死打伤人,赔钱要赔死你了。

网友:
都有用。这两个又不冲突。转速调整冲击力。而反转自停是螺丝打松了就自动停转避免螺丝掉下去

网友C:
一般的螺丝,都容易有锈,螺丝松了以后用手很可能是用手拧不动的,我想知道的是机器如何判断螺丝已经松了但却没有掉下来?这个反转自停是螺丝松到头了停?还是螺丝松了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螺丝,都容易有锈,螺丝松了以后用手很可能是用手拧不动的,我想知道的是机器如何判断螺丝已经松了但 ...

反转不冲击了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螺丝,都容易有锈,螺丝松了以后用手很可能是用手拧不动的,我想知道的是机器如何判断螺丝已经松了但 ...

想多了,没这些功能,只是反转几圈就停,有点类似于点动,看着不够就再点一下,这样好控制一些。

网友D:
反转有2000多转/分,如果没有反转自停,很可能来不及松开关螺丝就掉下来了,有了此功能就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反转有2000多转/分,如果没有反转自停,很可能来不及松开关螺丝就掉下来了,有了此功能就好多了。 ...

拆过几个阀门,一般拆下以后螺母都在套筒里,怎么会掉下来?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过几个阀门,一般拆下以后螺母都在套筒里,怎么会掉下来?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的功能,,, ...

几个没掉下来不说明都掉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过几个阀门,一般拆下以后螺母都在套筒里,怎么会掉下来?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的功能,,, ...

有时候拆的是螺栓,螺栓很长,不会完全在套筒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过几个阀门,一般拆下以后螺母都在套筒里,怎么会掉下来?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的功能,,, ...

架子工专用的功能,螺帽松掉了你还得给拧上去费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螺丝,都容易有锈,螺丝松了以后用手很可能是用手拧不动的,我想知道的是机器如何判断螺丝已经松了但 ...

负载轻了就停。

网友E:
调速有用,可以适应更多的工况不至于打断螺丝,靠扳机调速是扯蛋。反转自停没啥用,都是加长套筒,螺丝掉落的机率不大。一线大厂的扳手都没有反转自停,国产山货基本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速有用,可以适应更多的工况不至于打断螺丝,靠扳机调速是扯蛋。反转自停没啥用,都是加长套筒,螺丝掉落 ...

自停对于熟练工人确实用处不大,但这属于高端功能,大厂货是高端型号有,价格贵很多。实际这个功能不加什么成本,纯粹软件,山寨货做了为了吸引买家呗,毕竟电池,最大冲击力都比名牌有差距,总得做些功能吸引客户。调速对熟练工也没啥用,人家都只用扳机控制力度。不需要大力的,肯定换个轻量级的扳手,用起来舒服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