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佛山FSL58W;大功率LED灯泡风扇不转了~

楼主(2021-03-16):
佛山58W大灯泡主动散热还不错,拆解清洗下。
发现风扇不怎么转了。再拆风扇还是应该打孔拆卡簧。。

网友:
灯珠是不是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也看到,灯珠上的黑点了!

网友:
感觉灯珠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东西威猛,还有电扇!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结构,风扇只吹那个LED底板?外壳里面那么大个散热片什么都没接触?这是什么设计?

网友:
为什么不是先装个散热器,上面再加风扇,这样效果更好

网友A:
灯珠怎么颜色不对呢?好像发黑了

网友:
看上去散热设计不太合理,应该贴紧灯板加导热硅脂。风扇拆的比每天上一当好,看到无刷驱动板和液压轴承。

网友:
这风扇感觉风力不够大了

网友:
这灯做工不错啊!

网友:
58W挺大的啊

网友:
佛山照明LED灯泡垃圾货,阻容降压,频闪伤眼

网友:
软肋是风扇容易坏

网友B:
佛山的也算是名牌了,散热设计不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怎么颜色不对呢?好像发黑了

熱心會員 是啊 日久天长 会黑。。。  不过还好,核心都是白的,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佛山的也算是名牌了,散热设计不怎么样啊

这个可以了,风扇寿命够用,灯板背部的雪花大散热片,就是与灯板没上硅脂,上硅脂打理完成还好。

网友:
灯珠里面全氧化了呀!
风扇工作时间太长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