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什么很少用高频焊头?通过占空比调整发热应该精度很高

楼主(2021-03-16):
目前绝大部分焊台焊头都是工频50HZ,为什么很少用高频焊头呢?精度控制应该高很多。

网友:
高频电路效率高,但是感应电流过大,对焊接电路不安全

网友:
高频焊台不就是吗!就是有点贵!

网友:
这个海参营养丰富,为什么大家都不去吃呢.

网友:
如果高频在板子上或元件上感应出电流就不好了吧。

网友:
所谓高频实际原理就是和电磁炉一样.哪来那么大感应电流.要那样也出不来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