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换个话题聊一聊 探墙里的 和地里的电线 什么设备最强 2000元以内

楼主(2021-03-16):
换个话题聊一聊 探墙里的 和地里的电线 什么设备最强 2000元以内

打孔打到电线 欲哭无泪

网友A:
有探测仪,马宝搜一下,威克士啥的都有200多

网友B:
博世探测仪,有几款,看需要和价位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探测仪,马宝搜一下,威克士啥的都有200多

威克士的已经买了 不行 但是质量很好 我拆开看过 探测钢筋靠谱  探测电线是完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探测仪,有几款,看需要和价位来定

博世D tect 120买过 不记得怎么样了 应该还行, 几百块钱的那个根本不行   d tect 150太贵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博世D tect 120买过 不记得怎么样了 应该还行, 几百块钱的那个根本不行   d tect 150太贵买不起 ...

120的,锂电套餐1400左右,看评价还可以

网友:
杉木林行不行?

网友C:
b站有个对比评测,好像得伟的比较好,便宜识别率高,但是国内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b站有个对比评测,好像得伟的比较好,便宜识别率高,但是国内没找到

记错了,是油管的,我转到b站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A411N7nz/

网友:
引用 楼主:
威克士的已经买了 不行 但是质量很好 我拆开看过 探测钢筋靠谱  探测电线是完全不行 ...

记得在什么网站见过得伟还是史丹利有款可视的,还带红外,太高大尚,离自己太远,没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威克士的已经买了 不行 但是质量很好 我拆开看过 探测钢筋靠谱  探测电线是完全不行 ...

这方面目前最好的还是爱德万和横河的专业仪器,可以探测到墙内5.8米,不过价格要1W7左右。

其次,日置也有同样一款,可以探测到墙内20-50cm,配置超长腔镜可以探测到120cm。

最后,喜利得有一款探测仪,我忘了型号,是由松下代工的,挺不错,基本30cm内准确率达78%;而松下自己也生产了一款探测仪,价格不便宜折合RMB1W5,不过功能可达准专业级的。

网友:
我买了威克士的,这东西就是个参考吧,在空旷的墙面或地面应该准一些,但是边上如果有柜子,柜子是有钉子的,就不容易判断了,博世的买不起吧,其实这东西老外的也未必靠谱,老外都是木头墙和轻钢龙骨墙啊,比较好探测吧,反正探测后打孔也要注意点,特别是入墙1-3厘米,一般管线都在这个厚度,打慢一点多多清灰观察,自己干活就是慢一点没事。

网友D:
更惨的是打到水管,能探测PVC水管的探测器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惨的是打到水管,能探测PVC水管的探测器更少

铝塑管威克士是能探测的,
显示非磁性金属,
至于PPR估计只能管子里放热水,
然后热成像仪了,
以前没数码相机,
真是挺麻烦的,
现在都有手机了,
隐蔽工程做完都测量好,
拍好照,
以后维修就简单了。

网友E:
电线的话好像有种感应电笔,能隔墙亮灯的,我在火山看过,所以那些铺电线管整个房子铺满都是的,看着专业,对人体是很不好的,有电磁感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威克士的已经买了 不行 但是质量很好 我拆开看过 探测钢筋靠谱  探测电线是完全不行 ...

有些万用表带了电线探测功能的。最好是电线通电后再测,会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线的话好像有种感应电笔,能隔墙亮灯的,我在火山看过,所以那些铺电线管整个房子铺满都是的,看着专业, ...

讲电磁场危害前需要明白两个概念:
1.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
2.定性不定量,都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