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铝合金“高配版”香水电源充电宝-Agena

楼主(2021-03-16):
别人送的充电宝,铝合金外壳,看起来比一般塑料壳香水充电宝强一些,称为高配版吧。
充电无反应,电流1-5ma跳动,拆开看看

输入5V1A输出也是,比较弱鸡了,容量2200也不知道真假,全新库存货,数据线还是新的

加热后撕开面贴,有4颗螺丝

抽出塑料支架,电芯看起来有点意思,蓝色透明外皮

黑色支架是软塑料,电路板可以直接取出,看板子做工很一般啊

电池倒是镍片电焊后转出焊线,不是硅胶线,板子反面一颗弱鸡电感

果然是电芯饿了,难怪充电没反应

充电器250ma激活,被识别成1.2V镍氢电池了

这个时候接充电器有反应了,电流1.2A,说好的输入5V1A呢?

十秒钟二极管烫手,赶紧拿下来继续用充电器250mA激活,识别成锂电了

研究了一下这个板子,经典的DW01+8205锂电保护组合,
一颗mos输出,一颗三极管充电,
一颗TD8208升压IC输出5V。
根芯片据手册,是一颗集成120 mΩ n-MOS的1Mhz固定频率升压IC,
输入2-6V,升压可调,最高输出6V,300ma效率90%,1A输出87%,
当然,不是同步整流,一颗SS14二极管。
充电部分更垃圾,1Ω电阻串联另一颗SS14直接给电芯充电,靠保护板控制断电。
好吧,我收回我之前评价高配版,就是一个辣鸡啊,可以拆电芯用在别的地方了。

网友A:
如果里面有空间,增加4056不就行了?

网友:
还买过充电保护一体的充电宝板,比这个板子更小,改天也要看下原理;

一直没注意,原来充电宝效率这么低!

查了一下134N3P赶紧查下参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里面有空间,增加4056不就行了?

空间是有的,能塞进去一个18.6*22mm的小板

网友B:
果然高配,不过带按键的还算香水充电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高配,不过带按键的还算香水充电宝么?

算吧,单节18650类似哈哈

网友C:
18650香水一般都是1a输出,还没见过2a输出的,升压方案都很垃圾,1a电流现在几乎用不上了,世面上21700的才有2a输出的,我自己那个18650香水看壳子还行改了个2a输出的应急还是挺方便的主要个头小,但对电池要求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650香水一般都是1a输出,还没见过2a输出的,升压方案都很垃圾,1a电流现在几乎用不上了,世面上21700的才 ...

香水充电宝见过“最高配”的升压IC是TPS61900,可以输出到1.5A

楼主(2021-07-17):
引用 网友C:
18650香水一般都是1a输出,还没见过2a输出的,升压方案都很垃圾,1a电流现在几乎用不上了,世面上21700的才 ...

是的,专家的那篇改造香水充电宝的精华帖我印象深刻哈哈

网友:
那金属蓝色850不准和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