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高手们,有什么快速剥FFC或者FPC排线的方法吗

楼主(2021-03-16):
因为经常维修需要续接排线,但是ffc排线很难剥,我直接拿烙铁烫,出来的很难看而且经常失败,就是这张图的效果
如果想美观必须一根一根刮,特别费事费力

请问有没有什么溶液直接溶解或者专门剥这种线的剥线钳可以快速达到下图这种效果的,谢谢

网友A:
细砂纸打磨 速度快 深浅容易掌握

网友B:
可以尝试用非常锋利的刀片或者剪刀,
但一般都不太好弄的……本来外层就是保护里面的线的,白色排线里面的线更脆弱。

网友C:
高温胶带保护其他部分 根部切条线 然后加中温撕开

网友:
目前好像没有妙招!看有没有工程师来解答

网友:
要多做试验了  淘宝有卖那张溶解公交卡外壳的  试试行不行

网友D:
这种排线淘宝上各种型号,各种长度的都有卖,价格也不贵,完全没必要自己弄了,不美观也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排线淘宝上各种型号,各种长度的都有卖,价格也不贵,完全没必要自己弄了,不美观也不可靠 ...

能替换的我肯定替换了,有的是不能替换的,只能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温胶带保护其他部分 根部切条线 然后加中温撕开

这个方法好像靠谱一点,我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用非常锋利的刀片或者剪刀,
但一般都不太好弄的……本来外层就是保护里面的线的,白色排线里面的 ...

我就是用刀刮的,一面刮出来,再刮另一面,然后再把中间的部分用尖头镊子挑掉,就可以达到图二的效果,但是太费劲了,一根30P左右的要搞十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砂纸打磨 速度快 深浅容易掌握

砂纸可以磨出一面,磨另一面的时候,就不行了,会把里面的线弄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砂纸可以磨出一面,磨另一面的时候,就不行了,会把里面的线弄弯

1个磨A面,1个磨B面,叠在一起接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砂纸可以磨出一面,磨另一面的时候,就不行了,会把里面的线弄弯

没明白你磨两面啥意思。。。楼上说的就是我的意思,磨开一面不就能对起来焊接了吗?

网友:
上电磨,慢慢磨,效率高

网友E:
用比较薄的小刀按住, 然后再烫, 我这个帖子里有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787

网友:
我一般用美工刀给割出来一面,已经很累了。。。

网友:
小电钻加金刚石磨头  转速 和磨的深浅都可以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磨两面啥意思。。。楼上说的就是我的意思,磨开一面不就能对起来焊接了吗? ...

弄一面的话是可以压,但是因为间距太小容易对不准,如果像图上一样把金属线单独弄出来,就好接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比较薄的小刀按住, 然后再烫, 我这个帖子里有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