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一个自藕调压器,能改装点焊机吗??点焊机

楼主(2021-03-16):
如题:闲置的自藕调压器,想拆了玩。想做个点焊机,是点焊  不是电焊。。。。。总有人分不清就说了  哈哈哈
标称2KVA     初级是1mm直径的铜线。整个铁芯直径是14厘米。高8厘米。
打算绕个6-8圈,40多平方毫米的线缆,或者小号的空心铜管(现有的)绝缘后绕几圈。(直径8.2毫米,管壁厚1.6毫米)也不知道是纯铜还是铜合金,就是类似空调管一样的,小那条。
不知道行不行?功率够不够或者要注意的地方??

大神门指点一下

想淘宝买个控制板,拼起来,平时点个电池 点个薄铁皮什么的。

网友:
这么大个,肯定可以了!

网友A:
自耦的2000w环牛,相当于普通隔离环牛大约1000w,再考虑到功率虚标,做隔离电源的话实际功率500-800w,做不了点焊机
用和这个一样大小的功放环牛,绕过点焊机,试过不行,点不透,一扯就掉
如果是功放拆机的2000w以上的隔离环牛,可以改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耦的2000w环牛,相当于普通隔离环牛大约1000w,再考虑到功率虚标,做隔离电源的话实际功率500-800w,做不 ...

听起来有点道理,我主要是现在加线圈的话方便。但为什么标称2000VA,做隔离牛就只有800W多?是铁芯不行还是目前的初级不行?我就不太懂变压器那些算法了

网友:
做好绝缘,再用25平方的多股铜线绕个4-5V的次级,应该是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起来有点道理,我主要是现在加线圈的话方便。但为什么标称2000VA,做隔离牛就只有800W多?是铁芯不行还 ...

自耦变压器可以用较小的铁心就能做出较大的功率
由于初级和次级之间不用隔离,绕组直接连接,所以内阻较低,
从能量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输出功率的一部分直接由初级提供,没有经过电-磁-电的转换过程

网友:
这么大的环变做点焊机够大了,点焊锂电池的镍带不成问题!因为环形变压器的绕线空间大,如课初级线细的话可如粗,不会象E字形的没变绕线;再说环形变压器的漏磁小,比E形的变压器效率高。这个铁芯足够做小型点焊机的。

网友B:
还不如卖铜划算。

网友:
可以的,还能调功率

网友C:
这玩地意义不大,建议摆咸鱼卖了,换个隔离环牛,我昨天卖了个1KW的自耦调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卖铜划算。

就一两层线圈,没多少铜线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地意义不大,建议摆咸鱼卖了,换个隔离环牛,我昨天卖了个1KW的自耦调压器 ...

多少钱卖了?  今天打算开搞了,昨天将上面那层碳刷层 裸露的铜线全部涂了一层环氧树脂绝缘。今天打算绕线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听起来有点道理,我主要是现在加线圈的话方便。但为什么标称2000VA,做隔离牛就只有800W多?是铁芯不行还 ...

没啥道理,自耦变压器2000w就是2000w,改成互耦变压器仅仅是效率,千瓦以上变压器效率90%以上,每伏匝数也不多,改制方便,按照理论值次级可以出1800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啥道理,自耦变压器2000w就是2000w,改成互耦变压器仅仅是效率,千瓦以上变压器效率90%以上,每伏匝数 ...

666   那就开干了   哈哈   刚找到一段100平方毫米的线。。。。但是太TM硬了   不知道是不是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E:
支持楼主实验。以前做过同样的,感觉没有微波炉变压器做的效果好。有老师说过和初次级的磁路有关系,次级圈数少不能与初级的满圈线圈匹配。

网友F:
调压器折合成互藕变压器在5分之一多一点,就是说2000VA的变压器改互藕时就是400多VA,所以达不到微波炉变压器(800多VA)的效果。
可以尝试把原线圈去掉一些圈数,变成类似微波炉变压器的模式,提高容量实现点焊要求,虽然减少原线圈匝数变压器温升很快,但是点焊耗时很短,不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实验。以前做过同样的,感觉没有微波炉变压器做的效果好。有老师说过和初次级的磁路有关系,次级圈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压器折合成互藕变压器在5分之一多一点,就是说2000VA的变压器改互藕时就是400多VA,所以达不到微波炉变压 ...

刚才测试了  M3的螺丝, 功率计2000多瓦。螺丝几秒钟就烧红了

网友:
应该可以搞的!这么大的环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