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21款新逍客倒车灯拆解

楼主(2021-03-16):
倒车灯光太暗,晚上根本看不清,像是个装饰品,没办法只有拆。看型号,改LED吧。
拆解比想象中的难度大多了......
先拆下尾门内盖板,一个罗丝,其他全是卡扣,全靠大力出奇迹,
心都悬的,怕裂,每个卡扣出来都是崩的一声。

还好木有损坏,一千公里不到的新车,这是首拆.....

楼主:
测试灯泡12V时1.4A电流,改灯不能超过,否则可能会导致故障码或其他问题。
4儿子告诉我:新逍客改灯会烧电脑板,不保修的。

楼主:
接下来就是找灯、测试了........改装好后......

楼主:
找到本型号的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好没有?

那有这么快

网友B:
要把大灯也拆下来?装在灯座上,塞回去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大灯也拆下来?装在灯座上,塞回去不就行了?

位置太短,LED进不了

网友C:
直接破线装俩外置防水的行啦,何必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破线装俩外置防水的行啦,何必这么麻烦

生活在于折腾

网友D:
上次也是倒车灯暗,看不清后面,倒墙上去了,刮了一下车屁股角上的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也是倒车灯暗,看不清后面,倒墙上去了,刮了一下车屁股角上的漆

如果倒在别人车上就麻烦了

网友:
我之前也给我的三菱奕歌换了个LED倒车灯,我那个车换倒车灯挺容易的就是把后面的挡泥板拆下来就能换到了。

网友E(2021-09-02):
真能折腾。看了一遍又一遍,终于不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能折腾。看了一遍又一遍,终于不敢下手。

别怕,大月旦干

网友:
淘宝买个G4 12v 7w的led灯,还耐用,改装也方便。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日系的后备箱装饰板都还好拆,如果你拆大众,能把拆哭了,用的都是劣质的铁卡扣,一拆不但卡扣变形,饰板也变形,你再安装还原的时候,困难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