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环牛哼叫解决的曲折道路

楼主(2021-03-16):
             最近一直折腾功放,属于小白一类吧,交了各种学费后,自己攒了一台功放,各种神仙都已就绪,组装号以后,顺利出声,先不谈发烧不发烧,音质啥的。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环牛的哼声,即使空载也是特别大声音,让人很烦躁,于是网上开始搜索知道,装上了EMI电源净化,遗憾的是没用,于是又是各种搜索,总之最后定位由于变压器的自身毛病,加之电网电压高,产生的哼叫。于是开始寻求解决办法。
            网上一片帖子帮了大忙,把两个环牛串起来,果然不叫,基本定位就是初级圈数少引起的,于是想着怎么去加初级圈数,当然,可以拆了次级重新绕制,但是这样太麻烦,懒得折腾,突然想起一片帖子提到,一个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内外层各绕了初级层,并且这样绕还有好处,减少漏磁啥的。反正不管了,就想着不用拆了,就在次级外面加绕就可以,于是打算实施,但是拆开以后有点傻了,居然中间灌胶。
            只能另想办法,突然想起那个帖子里提到的,可以吧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串起来,觉得应该是个好办法,并且我的环牛有多组输出,并且通过测试,都是单独绕的。就想着利用起一组次级线圈,这样就可以变相的增加初级绕组。并且一般次级线径都比初级粗,这样电流应该不会有问题。于是就开始实施。
           这里有一点就是串联的方向,因为看不到初级方向,只能去试,串上以后哼叫变大,就改变串联方向就行了,这样接上以后,管然哼声消失,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但是这样做肯定会引起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输出电压就会下降,所以要确保得到电压还能够用。我的刚好够用,所以这样通过一个怪方法解决了一个困扰我几天问题。也算是不错。
             最后几个注意的地方!
               1.用到串联的次级绕组必须是单独绕组。中间抽头的千万不要用。
               2.一定注意串联方向。
               3.改造以后次级输出电压会相应降低。

网友A:
是否市电电压比较高,环牛初级220v没有230v,利用一个空闲的次级绕组适配?

网友B:
把一组次级接进初级,破坏了原来的初次级间绝缘,注意安全哦

网友C:
这样改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市电电压比较高,环牛初级220v没有230v,利用一个空闲的次级绕组适配? ...

是的,也许是铁芯不合格,总之是因为初级绕组少引起的哼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一组次级接进初级,破坏了原来的初次级间绝缘,注意安全哦

嗯,所以一个必须是独立次级绕组,一般每个单独绕组之间都会有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要注意安全。

嗯呢,多谢,必须小心测试每个环节

网友:
确实是个好办法。我最近也要干这个事情。